请教RD6000的问题

楼主(2005-06-13):
这里有用RD6000的吗,不到半个月两台RD6000(一个人用的)都出现跳舵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其中一台是新的,可是这里还有两个两台却没毛病)

网友A:
出现跳舵的原因很多,遥控器的几率最小,最主要的因素是1、电机干扰,特别是有刷电机,会产生大量的白燥声,可能会影响,解决:电机焊上小电容。2、接收机问题。3、舵机问题。4、遥控问题。两台遥控都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接原装的接收机和舵机,如果跳舵,换别品牌舵机,还跳舵,换接收机,还跳舵,换遥控器,如果还跳舵,那也还不一定,去郊区试一试,如果还跳舵,那就是设备有问题了,否则可能是小灵通之流的无线干扰!

楼主:
谢谢,你说的办法都试过了,不拉天线超过2米就跳,再远一点就连反应都没了,是不是发射机烧了,和连续使用有关系吗?(我想质量没这么差吧)

网友A:
我都被称为著名的“大衰神”了,如果是两台发射机都烧了,那你真是大大衰神了!
我的这一台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使用的还是GWS的接收机和E-SKY的舵机,没有任何的跳舵!

楼主:
别提了,已经送修一台了,还不知道结果呢,现在其他的设备都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