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 CCPM真是帅呆了!!!

楼主(2005-06-13):
今天到上海鸿飞去买新款连动摇臂组和尾变距升级件
给老李拦下帮忙装了台450XL CCPM
真是不装不知道、装了之后就想换飞机了
为什么人家的飞机都比我的好啊!!!
乘机帮大家拍了几张照片
近距离接触下新款的450 XL CCPM飞机

网友:
看来你拍照的技术还是没我好哦,几张近照都糊掉了。。。

网友:
不是吧老大 全塑料的比你全金属的还好?!
而且这种ccpm的连接方式从一开始我就一点也不欣赏,通过连杆摇臂有虚位隐患不说,当螺距处于比较高或者比较低的时候,前边那两个连接到十字盘的连杆是直上直下的么?此时打副翼和升降舵有舵面互相干涉的嫌疑。因为摇臂和十字盘倾斜方向、运动轨迹不匹配。这样反而失去了ccpm的精确优势。
最理想的ccpm模式是用线性舵机,或者象3dmp那样,舵机摇臂轴心贴近主轴(也就是十字盘中心)3摇臂成120度分布,那样也比较精确。
我自己改ccpm的时候用电脑模拟过各种舵机安装位置,并且测试这些位置下十字盘上升和下降到螺距极限的时候,打大舵会怎样。不客气的说,效果最差的就是现在图上这种。摇臂向机头方向倾斜旋转,十字盘向机尾方向倾斜旋转,当十字盘上升以后,再打副翼,会怎样?副翼舵和螺距舵由于连杆倾斜,会造成舵机行程传递到十字盘产生一个误差量,这样一来,打升降、副翼、螺距舵之间会有轻微干涉!
可以飞,但不精确。

网友:
不信的话稍后我画运动轨迹分析图上来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我只是说这种结构不完美,并没说不可行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运动轨迹分析,华x尔的许多款机机一样可以翻来翻去,但不能说它完美对吧

网友:
同意青年的看法!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6-13 17:33 发表:

不是吧老大 全塑料的比你全金属的还好?!
而且这种ccpm的连接方式从一开始我就一点也不欣赏,通过连杆摇臂有虚位隐患不说,当螺距处于比较高或者比较低的时候,前边那两个连接到十字盘的连杆是直上直下的么?此 ...

那青年,照你的理论,XL的CCPM应该没有普通版本的好了?

网友:
好东东  不过我还是喜欢普通的xl 青年我的亚带轮做好了吗 呵呵 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楼主:
不是普通版的比我的全金属的好
是和普通版的V2比较
我当时买的是最老的版本的450X
和现在的XL比真是天差地别
北京青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吧

另外我可能玩惯了HIROBO的飞机
这个新款的450XL CCPM简直就和HIROBO的SCEADU EVO CCPM版的结构一模一样
装的时候就象是在装EVO
就是他小了一圈而已
我个人倒比较喜欢EVO这样的CCPM方式
看起来结实点

网友:
tomye  在 2005-6-13 06:56 PM 发表:

那青年,照你的理论,XL的CCPM应该没有普通版本的好了?

亚拓也出了纯正炭纤版的ccpm小爆龙,采用的是舵机直推结构,相信大家在亚x网站上见过公仔贴出。如果现在这个结构真的那么好,为什么不沿用呢?
斑竹说的evo的ccpm结构和这个不同吧,这个结构最败笔的就是摇臂和十字盘翻转方向相反,造成连杆倾斜,在大舵、大螺距的时候会损失精度。

网友:
ccpm主旋翼控制機構採用擺臂雙推拉是日本.德國高級機型常見設計
它的特點!機構虛位少精度高,更能改善小舵機.本身虛位大.扭力.行程不足先天問題與墜機對伺服器緩衝保護,重點,雙推拉式擺臂ccpm機構可選用非高檔小舵機是它的特色,而直推式設計能在國外被普遍使用,主要是重量因素(10-15g減重)但他們確信此設計要有穩定操控性能,選用高檔軸承式小伺服機是有一定必要,兩款設計各有特色
據了解亞拓會推出直推與擺臂式兩款碳纖主體設計,給不同擁護者選購

[ Last edited by Heli on 2005-6-14 at 03:31 ]

网友:
首先,德国顶级电直3dmp joker都是采用舵机直推方式。
其次,别的直升机采用摇臂方式,但是和此例中的方式不同,所以不具可比性。
大家看我的动态分析图就明白了,我做的动态分析模拟了提升十字盘以后执行了副翼操作。虽然螺距角度和副翼角度可能大于实际操作值,这是为了使得模拟结果更明显。

1。十字盘处于低螺距状态

2。十字盘处于高螺距状态

3。执行副翼动作

模拟结果,由于连杆倾斜,造成舵机行程误差,十字盘在执行副翼舵操作时产生了升降舵干涉。
图中绿色线为水平线,也就是正确的位置,红色线为十字盘受升降舵方向的干涉的结果。两线的夹角为误差。
以上例子应该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如果打升降舵的话,模拟结果是会干涉螺距,图我就不上传了。
电脑模拟只是一种参考,虽然实际上操作不会打舵这么大,干涉现象可能对飞行影响不大,但不完美终归还是不完美。而改变舵机的布置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此问题。

hyf_lj斑竹请比较一下SCEADU EVO CCPM版的十字盘和450xl ccpm的十字盘放置方式,还有摇臂的放置方式应该就能看出不同了。SCEADU EVO CCPM的十字盘,副翼和螺距球头是在主轴后方,摇臂的倾斜方向和十字盘也是相同的。而450xl ccpm的十字盘 副翼、螺距球头在主轴前方。

说太多了,希望厂家和商家不要恨我毕竟言论自由么。
以上观点只是各人的看法而已,并不见得准确,纯属技术探讨。各位购买产品时千万不要受我的观点影响。谢谢!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6-14 at 05:22 ]

网友:
tomye  在 2005-6-13 06:56 PM 发表:

那青年,照你的理论,XL的CCPM应该没有普通版本的好了?

北京青年沒實際飛過也沒看過亞拓ccpm實機狀況,只用各人觀點理論作分析,那肯定有出入

网友:
Heli  在 2005-6-14 05:11 AM 发表:

北京青年沒實際飛過也沒看過亞拓ccpm實機狀況,只用各人觀點理論作分析,那肯定有出入

是的,本人见识较少,理论知识不足,大家当个故事看即可。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6-13 05:50 PM 发表:

我只是说这种结构不完美,并没说不可行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运动轨迹分析,华x尔的许多款机机一样可以翻来翻去,但不能说它完美对吧

华x尔的许多款机机一样可以翻来翻去

北京青年,可否找幾支它們翻来翻去影片上來瞧瞧,比較!比較到底差在那裡,因為國外討論是看不到华x尔的许多款机机一样可以翻来翻去

网友:
Heli  在 2005-6-14 05:20 AM 发表:

华x尔的许多款机机一样可以翻来翻去

北京青年,可否找幾支它們翻来翻去影片上來瞧瞧,比較!比較到底差在那裡,因為國外討論是看不到华x尔的许多款机机一样可以翻来翻去

#22系列的就可以(防ms700结构),虽然我对此厂的做法也很看不惯。
好了好了,没必要再口水了,再说就像吵架了。玩家维护本地产品可以理解,但是希望站在技术讨论的角度上说问题。

网友:
竞争激烈 呵呵

网友:
分析的很深入,很精彩,高手!

网友:
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嘛

我能飞起来的机机就是好飞机(因为我悬停都没学会)

你们继续讨论我喜欢学

网友:
不好意思,看了青年的图有点明白了,但我在想,如果是右边的两个舵机,一个往上推、一个往下拉,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呢?是不是CCPM不是这样操纵的呢?瞎想的啊。

网友:
樓上大大觀點正確,其實ccpm就是採混控原理操控著ccpm的十字盤,而亞拓的ccpm結構設計給了前面三顆舵機遭撞擊時的緩衝,解決了直拉式ccpm舵機撞擊時就很容易掃齒的問題

网友:
Heli  在 2005-6-14 05:20 AM 发表:

华x尔的许多款机机一样可以翻来翻去

北京青年,可否找幾支它們翻来翻去影片上來瞧瞧,比較!比較到底差在那裡,因為國外討論是看不到华x尔的许多款机机一样可以翻来翻去

哈哈哈!我只看过华x尔像喝过酒遥遥晃晃的!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6-14 09:34 发表:

樓上大大觀點正確,其實ccpm就是採混控原理操控著ccpm的十字盤,而亞拓的ccpm結構設計給了前面三顆舵機遭撞擊時的緩衝,解決了直拉式ccpm舵機撞擊時就很容易掃齒的問題

哦,大大,我看青年的意思是,在高螺距时,要打副翼,那么如果只是右边的一个舵机运动,就会出现十字盘的轴线偏离正前向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认为图中右边是机头方向,上边是飞机的左侧(从机尾看),那么要打向右的副翼,如果只是机身左侧的舵机动,就会出现干涉的问题。而我的意思是,如果能打向右的副翼时,左右侧的舵机,一个向上推一个向下拉十字盘,是不是就能解决干涉的问题了?

谢谢探讨!

网友:
呵呵,我来理解青年的意思,错了不要见笑:)

其实CCPM在打副翼时,左右侧的舵机,本来就是一个向上推一个向下拉十字盘,青年模拟的图表示了以下一种状态,当螺距升到最高时,再打副翼时,那个本应上推的舵机已经再也推不上去,只有另外一个舵机可以向下拉,于是造成这十字盘在这一侧高度下降,变相地变为了打降舵(向前)。
作为一种解决的方案,如果发射机能够自动侦测到这种状态,从而将第三个舵机向下拉一点(补偿),这样就十字盘就仍然是水平的,但是这样的话,螺距又变小了,所以,造成永远的痛:)

对了,青年能不能告诉我,CCPM要用哪些方式才不会有这种结果?
还有,您的MSN或QQ是多少?能不能加我 wolf7250@hotmail.com,我有很多问题需要向您请教。

网友:
或者如果舵机还有行程的话,可以请发射机自动让向上推的舵机多推点:)

网友:
等待你们更多的讨论

网友:
wolf7250  在 2005-6-14 10:55 发表:

或者如果舵机还有行程的话,可以请发射机自动让向上推的舵机多推点:)

我的意思是每家廠牌的舵機的速度及行程量不同,在這種情況您的發射器在怎麼調還是有差距而無法讓前三顆的舵機以相同的速度去推十字盤,如果無法達到此標準,常見的問題則是急加速時,你會發現直機是斜一邊的往上升,當然選擇同廠牌舵機既可,可還得找中立點回舵準的才行

网友:
wolf7250  在 2005-6-14 10:53 发表:

呵呵,我来理解青年的意思,错了不要见笑:)

其实CCPM在打副翼时,左右侧的舵机,本来就是一个向上推一个向下拉十字盘,青年模拟的图表示了以下一种状态,当螺距升到最高时,再打副翼时,那个本应上推的舵机已 ...

您擔心的是当螺距升到最高时,再打副翼时會有干涉問題,其實ccpm的螺距只要是+-8度就足夠了,不像傳統十字盤的螺距需+-9度以上,因此縮減螺距的行程也解決了此干涉問題,如果您試過了亞拓的ccpm直機您就會發現了

网友:
我同意青年的看法,我觉得舵机摇臂的布置方案最好的是MS700和3dpro那样,摇臂的前后运动分量对十字盘影响最小,或者象3dmp和e-sky那样两个舵机摇臂的前后运动分量互相抵消,450ccpm的摇臂的前后运动分量对十字盘的运动是有比较大影响的。

网友:
mildseven735
您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舵机行程造成的精度误差。

请看这张简单的图:

假设图中的绿色线是舵机连杆,上端连接十字盘,下端连接摇臂。再重复一遍我的假想、乱想、胡猜(因为我既没飞过也没摸过):由于十字盘逆时针倾斜,舵机摇臂向顺时针倾斜,连杆可能、也许、说不定 会被拉到倾斜状态。这种隐患在舵机执行了+-8度的螺距操作以后,可能、也许、说不定会比较明显。
如果您能上传一张图片或者照片,说明在大螺距下执行副翼操作时,舵机连杆不会发生倾斜,则我的这种担心纯属杞人忧天了。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6-14 at 13:09 ]

网友:
cliffman  在 2005-6-14 12:58 PM 发表:

我同意青年的看法,我觉得舵机摇臂的布置方案最好的是MS700和3dpro那样,摇臂的前后运动分量对十字盘影响最小,或者象3dmp和e-sky那样两个舵机摇臂的前后运动分量互相抵消,450ccpm的摇臂的前后运动分量对十字盘的 ...

是,我的担心正是这样!

网友:
青年大大說的是這樣的照片嗎
螺距最大時,打副翼動作

[ Last edited by mildseven735 on 2005-6-14 at 13:32 ]

网友:
我同意青年的看法,三个舵机同时工作,单就机械传动的间隙和电子线路的误差,就比传统的多!

网友:
对 是这样的,有没有从水平方向照的,照摇臂比较倾斜的那一侧的?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6-14 13:38 发表:

对 是这样的,有没有从水平方向照的,照摇臂比较倾斜的那一侧的?

青年大大!
是這樣嗎

网友:
象这样,从侧面正正的拍过去,要标准的侧视图啦
同时拍到动作较大的那个舵机摇臂(就是向上抬的那个)

网友:
十分感谢您的拍照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6-14 15:24 发表:

十分感谢您的拍照

青年,你标出的红色线部分,就是XL CCPM设计不好的问题所在吗?

网友:
tomye  在 2005-6-14 03:30 PM 发表:

青年,你标出的红色线部分,就是XL CCPM设计不好的问题所在吗?

我既没飞过也没摸过xl ccpm版爆龙,只是提出一种操作中的可能,具体好不好我没有权利评价。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6-14 15:38 发表:

我既没飞过也没摸过xl ccpm版爆龙,只是提出一种操作中的可能,具体好不好我没有权利评价。

青年大大!

我拍的很辛苦ㄋ,到底如何總有結果吧!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6-14 03:38 PM 发表:

我既没飞过也没摸过xl ccpm版爆龙,只是提出一种操作中的可能,具体好不好我没有权利评价。

你搞个来测评测评嘛 !也好理论结合实际看看到底有没问题,造福飞友!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6-14 03:50 PM 发表:

青年大大!

我拍的很辛苦ㄋ,到底如何總有結果吧!

我对此结构的观点已经在前边的帖子中用文字和图片说明了,基于以前我自己设计制作的几架ccpm电直经验,还有看其他一些ccpm结构直升机的体会。从我自己做的的运动分析,以及您拍摄的照片来看。各人认为,此结构从设计上可能存在一些瑕疵(任何结构都存在瑕疵,但只要处于可接受范围内还是好的)。但是由于没有实际飞过,只能对结构设计提出一些置疑,不能对实际性能妄下结论。您看这结论是否客观?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6-14 16:12 发表:

我对此结构的观点已经在前边的帖子中用文字和图片说明了,基于以前我自己设计制作的几架ccpm电直经验,还有看其他一些ccpm结构直升机的体会。从我自己做的的运动分析,以及您拍摄的照片来看。各人认为,此结构从设 ...

感謝您的回覆,青年大大結論中肯,希望有機會的話可嘗試不同CCPM版本,再以您實際的經驗及專業的角度造福飛友,那將是飛友之福

[ Last edited by mildseven735 on 2005-6-14 at 16:41 ]

网友:
wolf7250  在 2005-6-14 10:53 AM 发表:

呵呵,我来理解青年的意思,错了不要见笑:)

…发射机自动检测舵机状态 ...

摇控器是单向的,发射机不能接收,接收机也不能发射。

网友:
青年, 我们普通模友要看的就是你这种纯技术角度的分析, 不管是对商家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玩技术的就是要讲个实事求是, 你又不拿商家的利润, 怕什么?!
退一步讲, 就算是商家、商家的合作伙伴或者铁杆拥护者也得要听取各种意见, 不断改进吧。
毕竟, 技术就是技术, 飞得好不好, 不是感情因素所能决定的。

青年, 我来这个坛子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有你这样的模友不断发类似这样的技术讨论帖子。
让我这个模型的初学者学东西、长见识。 请青年你千万继续发这样的帖子啊!

网友:
佩服青年的细心与认真,咱们玩家追求的就是成本范围内的更精\更准\更强,本人细细画了一下,的确发现大螺距下的误差,但不知第三颗舵机会不会作相应的补偿,我想是不会的,因为遥控器制造商怎会知道你的摇臂有多长,怎会知道要补偿多少度?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参数可以设置,如果有这种遥控器可直是太好了.
另外,不知厂家有没有相关数据来说明误差在允许范围之内,最好画出不同螺距下误差角的曲线,用数据说明误差是在可允许范围之内.

楼主: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以摇臂形式运动的控制方式
都不可能直上直下的
包括直推式的CCPM他也是舵机摇臂为摇臂运动的
所以就更本不存在直上直下的CCPM控制方式
除非改成不是摇臂的方式而是推拉式的
真正反映到飞行中我觉得只要不影响到整体的飞行性能就可以了

另青年说到EVO的CCPM模式和450CCPM模式就是十字盘反向安装而已
用的控制方式是一样的都是SR-3控制方式
说到底也就是升降反向
其他的摇臂连动方式几乎是相同的

当时我也曾经问过HIROBO的人员
他们也是认为这样的设计对舵机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否则摔机力量全集中在舵机上
舵机的命就不长了
这样的设计摇臂其实就是起了缓冲的作用

至于到底那种好
我觉得只能是各有千秋了
但是真正能感觉到2着差异的人
我觉得在这个坛子里面还真没有多少
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也分别不出2者在实际飞行中的差别

当然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东西追求完美
就象我升级是升了再升

网友:
这样才有进步的。

网友(2005-07-13):
看的我都不知是传通的450xl好还是ccpm的450好了,各位给个明确说法吧.晕了.

楼主:
很简单
新手适合使用HDE(传统)比较稳定
如果想向3D进军开始翻跟斗和难度较高的动作
那你可以使用CDE(CCPM)版本的飞机
他比较灵活
我比较喜欢CCPM的飞机颜色和灵活性

网友:
Heli  在 2005-6-14 05:11 AM 发表:

北京青年沒實際飛過也沒看過亞拓ccpm實機狀況,只用各人觀點理論作分析,那肯定有出入

那我也认为:爱因斯坦没见过也没摸过“相对论”,只用各人觀點理論作分析,那肯定有出入......
要相信科学,分析出设计上的缺陷就要承认!
不要以别人没见过为借口,就说别人指出的缺陷有出入,这都啥年月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比喻不恰当)

[ Last edited by zzwei22 on 2005-7-14 at 0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