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00魂断球场

楼主(2005-06-13):
今天天气晴好,一早便准备外出飞行。籍于模拟器上练习了许久的倒飞,今天决定在真机上试试。我选了我那机动性能最好的MS600出阵,刚开始试了2圈航线热热手、细细调了下螺距,爬升依然很好。可再次起飞后霉运就降临到了小电直上,MS600在起飞后,爬升到2层楼高,打开油门曲线开关,控制机子前后冲一下,这一系列动作和平时在模拟器上的练习是一样的,在一次向后冲的时候顺势推大风门,然后猛推向前,油门杆往下拉,机子倒过来了,当时很兴奋,心情也很复杂,急着拉油门杆,控制其高度稳定,但这机子爬升太快、又因为第一次真机飞倒飞,手忙脚乱的又推油门杆,谁知机子又猛的往地面冲去,这时已经没有我反应的时间了,机子撞在水泥地上,本能的把油门拉到低,希望马达停转减少损失,由于已经打了风门曲线开关,拉风门马达转速是增快的,电直发疯似的在地面乱打,直到折断的旋翼卡死,机子才停下来……
2分钟不到,我那性能良好的MS就这样废了,损失惨重,玻纤维桨、尾桨、尾管、传动轴、脚架,除了大齿盘,其他小齿轮都扫凸了,平衡叶片杆更是扭成了Z型,主轴成了拗成了L,一些连动件也不知所踪……
机子烂得一塌糊涂、完整的部件几乎没几个,开始不想修了,但毕竟飞了2年的机子,出勤率很高,还是决定修好它

想请问各位帮帮忙,我这些部件都可以在哪买到?
宽型双凸对称玻璃纤维桨

主马达的13齿齿轮,想换成铜的,塑料的老扫齿,商城有没有MS700的铜齿买啊

原来的锤不直了,总有偏差
新主轴花了一个小时重新做了一根,

网友:
为版主你默哀三分钟,明天给你降半旗!!!

网友:
下来我就给自己的ESKY3D做了做思想工作,让她放心,还告诉她是买了保险的。
说完了,自己脸都有些红: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网友:
哥们别上火,一定能买的到东西来修的,无非就是时间和金钱上损失点,实在不行上数控制作各个配件,对吧

网友:
主轴怎么做的

网友:
还是要化悲痛为力量!

网友:
够惨的! 同情中。。。

网友:
nemnem兄第,我感同身受啊。模拟器练得再熟,一上真机感觉似乎并不关联,那个拉下油门的习惯非常的顽固。但这是最初时对肚皮朝天的机机姿态的不适应所至,坚持下来情况会很快好转的。

我用过JABO和35#倒飞过,都摔得很惨,现在还不是真正的会倒飞。总的感觉是油门的影响最大,小了要撞地,大了会太高,要做到细致的操控还是需要一个较长的熟习过程。自己认为这不单是一个动作的条件反射形成过程,因为在加减油的时候,如果副翼、升降舵不合适,将引发加度飞远、升到高空、侧滑摔机等问题。我现在的水平就是越飞越远,越飞越高,在力保不摔机的情况下毫无把握地乱飞上几圈,然后在远处高空失控摔机。深感飞扬“倒飞从客厅开始”的方法是最好的捷径。

网友:
zcyjq  在 2005-6-14 09:43 AM 发表:

nemnem兄第,我感同身受啊。模拟器练得再熟,一上真机感觉似乎并不关联,那个拉下油门的习惯非常的顽固。但这是最初时对肚皮朝天的机机姿态的不适应所至,坚持下来情况会很快好转的。

我用过JABO和35#倒飞过, ...

刻骨铭心的论述,倒飞拉杆可惜我飞固定翼,电直真的那么难呀,航线都那么艰难,看样子我在回归路上的小雷鸟到我手后也前途一片
黑暗呀!!

网友:
模拟器还是很有用的,我在XTR上练习,然后真机倒飞也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建议模拟器上先把倒飞的四面悬停都练好才上真机,否则尾巴一动就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