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e桨飞小jabo真是比塑料桨强太多了!!!

楼主(2005-06-13):
这两天突然又想用pe桨飞了,可能是因为家里怕塑料桨打坏东西的缘故。
其实飞机刚买回来就用pe桨飞,当时技术不行,根本飞不起来,后来,
换成塑料桨飞,练到现在对尾悬停,今天下午又换上了久为了的pe桨,
除了升力受到些影响,调双桨稍麻烦些,其他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小jabo飞的很稳,而且打方向比塑料桨灵敏很多(有点像加了v头),
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楼主:
翻了翻论坛里面以前所有的有关pe的帖子!
原来我是大惊小怪了!因为pe的优点早就被给位大侠说的很清楚了!

还有几个问题:
1,如果pe桨出现窝底,会有什么影响?
2,用pe桨要很费电,飞行时间也就原来的一半,如何提高?

先谢谢了!!!

网友:
出现窝底问题不大,虽然盛传对性能是有影响,但实际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
费电原因和桨距的调校有关,桨距过在耗电量就会变大;试一下小的桨距,当然是要在能飞得起来的前提下。

楼主:
现在是加一个垫片!等有时间看看用两个垫片的效果如何!

网友:
看来不用等我的对比试验了, 楼主自己已经有体会了!

网友:
另外说一下用pe桨的飞行时间,
我用11.1v 1200mah锂聚配合AKE12v主电机飞嘉宝,
悬停时间在15分钟左右。

网友:
加俩垫片双桨反而会更严重,泡沫桨本来就软,再加垫片反而会让桨更趔咕

楼主:
llyy08  在 2005-6-14 03:40 发表:

另外说一下用pe桨的飞行时间,
我用11.1v 1200mah锂聚配合AKE12v主电机飞嘉宝,
悬停时间在15分钟左右。

呵呵!等我的电池和电机都废了!也换一套!
大概多少米?

楼主:
gyf  在 2005-6-14 11:42 AM 发表:

加俩垫片双桨反而会更严重,泡沫桨本来就软,再加垫片反而会让桨更趔咕

那你的意思还是垫一个要好?
可商场的帖子说是最好两个啊!看来要实践一下!哈哈

网友:
zt206  在 2005-6-14 14:22 发表:

呵呵!等我的电池和电机都废了!也换一套!
大概多少米?

电池我用的是普通的杂牌锂聚, 带一个简陋的充电器, 一共大概180左右。
不过你可以看看ele的网页上各种锂聚的价格, 他们的电池性价比不错。
网页是 www.elemodel.com/shop

AKE电机很便宜, 价格你可以看看这里http://www.5imx.com/shop/5imx-pr ... Keyword=&page=2

楼主:
好的!我看看!多谢!你现在飞什么?jabo还飞马?

楼主:
还有那个AKE普通版,和豪华版主马达有什么区别??

网友:
zt206  在 2005-6-14 16:19 发表:

好的!我看看!多谢!你现在飞什么?jabo还飞马?

我的嘉宝已经停飞了有几天了, 因为配件没了, 正在等配件寄到我这里。
而且准备把嘉宝换成双无刷, 因为实在是腻味了老要换尾电机。

网友:
zt206  在 2005-6-14 16:32 发表:

还有那个AKE普通版,和豪华版主马达有什么区别??

普通版,我没用过。因为朋友送我的就是豪华版的。
两者的区别应该就是后盖吧, 不知道里面的碳刷是否也有区别。
你如想知道详情, 可以问问商城的客服。我估计飞起来区别应该不是太大。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6-14 at 16:49 ]

楼主:
你飞JABO平均多久换一个尾马达!
飞到什么水平拉?

网友:
llyy08
你的佳宝四合一板用11.1V的锂电受得了吗,我也想用锂电,但怕电压太高会把板子烧了.

网友:
zt206  在 2005-6-14 16:54 发表:

你飞JABO平均多久换一个尾马达!
飞到什么水平拉?

这和尾马达的质量有关系,
嘉宝的尾马达可以飞大概2个小时,
esky的尾马达可以飞 2.5 - 3 个小时,
dragonfly4#的尾马达最差, 大概就一个小时左右,
还试过刚换上的dragonfly4#的尾马达转一下就烧了。
上述使用时间都是在未使用散热片和使用11.1v锂聚的条件下测得的。

我的水平就是左、后、右三个方向的悬停没有问题了,
总感觉对头悬停差一点就能练出来了, 结果旋翼头和尾电机没有备件了。
前两天拿到朋友支援的旋翼头和尾电机,
又因为自己想把闲置的22D的主电机和7.8v锂聚再用到嘉宝上又把嘉宝的4IN1板给烧了。
自个瞎折腾, 这下好了, 彻底歇了, 只能等订购的用于升级无刷的配件到手了。

网友:
游荡者  在 2005-6-14 21:39 发表:

llyy08
你的佳宝四合一板用11.1V的锂电受得了吗,我也想用锂电,但怕电压太高会把板子烧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绝对的, 我的经验是主要要看电池电压和主电机的搭配。
11.1v锂聚配合嘉宝原装主电机, 4IN1板不会有问题, 主电机会很快完蛋。
11.1v锂聚配合AKE 12v 主电机, 4IN1板没问题, 而且飞得很好。
11.1v锂聚配合22D的370SD主电机, 会很快烧坏4IN1板上的4410。
我觉得关键是电池电压和主电机的搭配后产生的电流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网友:
AKE 12V锂电机的确非常好!

楼主:
呵呵!看来以后的选择就是AKE电池+电机!
LLYY08你有没有飞行的录像,学习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