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儿子的玩具车改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5-06-13):
小孩开的电动汽车带摇控的,车子是一辆吉普车外观很好想把它改成用发动机,后两轮驱动,带倒车的,两通摇控,最高时速20—30KM左右。打算用三叶21的手拉机

网友:
机器猫  在 2005-6-13 19:46 发表:

小孩开的电动汽车带摇控的,车子是一辆吉普车外观很好想把它改成用发动机,后两轮驱动,带倒车的,两通摇控,最高时速20—30KM左右。打算用三叶21的手拉机

买来多少钱?

网友:
要是不打算用避振系统,单单用后差速,后轮驱动,还是不难实现的,不过几乎没什么意义。自己要改带倒挡的油车,几乎不太现实。

网友:
一开就坏。玩具车经不起发动机的折腾。

网友:
wz1660  在 2005-6-14 06:36 PM 发表:

一开就坏。玩具车经不起发动机的折腾。

那也不见得阿!只要结构合理,重心分配得当,玩平路,速度适中,还是可以尝试的。再说了,模型本来就是玩具,只不过高级一点而已,别太当真了。

网友:
拿40CC的汽油机改

网友:
未必会成功。等改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烦琐,所能找到的部件都不抗发动机扭力的考验,到最后只能剩一堆费件

网友:
感觉还是保留电动的动力好些
可以把电机升级一下嘛!

网友:
楼主,升级的成本不如买一架新的了,坛子里的大脚很不错啊。。。

网友:
首先,遥控是比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