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的材料?

楼主(2005-06-14):
传动轴用什么钢最好?
普通的不锈钢棒行吗?如果不太直怎么加工呢?
高手请指教!!!!!!!!

[ Last edited by liverpool0 on 2005-6-14 at 00:17 ]

网友:
现在我们一般用模具的顶针。

楼主:
老贾  在 2005-6-14 12:18 AM 发表:

现在我们一般用模具的顶针。

模具的顶针是什么?
哪里有卖的?

网友:
不锈钢太容易变形了,不成的。我以前买过想试试,可一拿到家就发现变形了.....

模具的顶针到机电市场看看,应该会有...

网友:
首先,你用在什么船模上,是高速船赛艇还是仿真船?船型的大小?动力的大小?根据这些因数再决定选什么材料做轴。
粗略地分常用来做轴的材料有:
1、不锈钢  2、钢  3、铜  4、合金材料
材料来源:
不锈钢:小型、低速的船模(50cm以下)可用自行车不锈钢辐条,大型、高速的(50cm以上)则采用3~4mm的不锈钢棒,但不锈钢因其的特质,手加工较难,如攻丝和攻牙就不好处理。
2、钢:小型的普通自行车、人力三轮车或人力平板车辐条,规格从2mm~4mm都有。大型的则用2楼兄弟说的顶针之类的。其手加工难度不大,但易锈蚀,要加强维护。
3、铜:根据模型的大小采用不同规格的黄铜棒即可,其柔韧易加工,可焊接。但不宜用在竟速艇等高速船模上,轴在受外力影响后(如碰撞等)会弯曲。
4、合金材料:如电焊条等。易加工,但也易锈蚀。
对于不太直的材料,多数很难处理,通常是予以更换,除非你对精度要求不高而将就地使用,但弯曲得程度越厉害对动力的损耗影响较大。
你可以尝试下面方法对轴矫正:用金属片做个L型支架,顶端开出V型槽,找块较平的木板,将两个支架相距10~20cm固定在木板上,两支架间的中部木板上再装一探针,把轴放入V型槽,用手轻、慢、匀地转动轴,利用(观察)探针与转动的轴的间隙或是否相碰来找出轴的弯曲点(度)后,细致、耐心地矫正。这将是件耗时、费力的活哦!
上述做轴的材料在修车的地方、五金店和有色金属材料市场都有买的。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14 at 10:01 ]

网友:
功丝和功牙是怎么做的,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攻丝就是用丝锥加工出类似螺帽的内螺纹。
攻牙就是用板牙加工出类似螺杆上的螺纹。
丝锥、板牙在五金工具店都有卖的。有不同规格的,请将丝锥扳手、板牙扳手一并购买,不然光是丝锥、板牙无法操作。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14 at 10:55 ]

网友:
可以上个图吗,我想买个,多小钱,
        我掉了个螺母~~~~~

网友:
丝攻和扳牙都只要1~3元/个,很便宜的!专用扳手大概10元/个。您去工具店一问便知。

网友:
模具顶针!便宜精度强度都不错 !
上次去买一根4*250一根6*250的顶针3块结果只摸出了2块5零钱拿100给老板娘找结果说算了就收了2块5
要是换个名字变模型用转动轴估计要加个零

网友:
我看过德国的ECO很多都用钢琴线做轴

网友:
我的体会是,比较直就行了,以前我就被所谓直困扰,在一般船模上要求精度高我认为没什么必要.----纯粹个人见解.

楼主:
szx  在 2005-6-14 06:26 PM 发表:

模具顶针!便宜精度强度都不错 !
上次去买一根4*250一根6*250的顶针3块结果只摸出了2块5零钱拿100给老板娘找结果说算了就收了2块5
要是换个名字变模型用转动轴估计要加个零

什么是模具顶针?
一般卖什么的地方有卖的?
哪位高手给上个图片好吗?
谢谢!!!

网友:
傳動週嘛~妳用碳棒吧~嘿嘿

网友:
45#钢~~~够用的

网友:
liverpool0  在 2005-6-14 08:39 PM 发表:

什么是模具顶针?
一般卖什么的地方有卖的?
哪位高手给上个图片好吗?
谢谢!!!

模具配件店里有卖的,还有标准件店里也有卖一米一根也就几块钱

网友:
wdb  在 2005-6-14 07:38 PM 发表:

我看过德国的ECO很多都用钢琴线做轴

这的早在以前我们大家想了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钢琴线做轴。。那个钢琴线到底有多粗。
???
还有就是那钢琴线买下来的价钱。。。?这些大家都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