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问题,请教玩过翼龙的朋友

楼主(2005-06-14):
我一直玩电直,最近玩了玩固定翼,用翼龙初学,是四通道的,模拟上练熟了,飞真机后摔了三次后能成功起飞和控制了,但有几个问题请教高手了。
1、原配9.6V氢电和原配480电机,全动力时能飞多久,留空时间是几分钟,为什么我的机机只能飞三分钟。(新电池,新电机,用智能充电器充了四小时)
2、我的机机飞三分后在空中自己停机了,好象是电调有保护,电压不足时就自动停转了,而且我不能在空中再次启动(把油门杆拉低后再推到头,没有反应),只能迫降。
3、用原配的480电机,可以用11V的锂电吗?
4、480电机和原配的浆,全动力时推力是多少,全油门时最大电流是多少
5、用锂电飞时,用7.4V好还是用11V好,我只做一般练习飞行,请推荐一款适合翼龙的性价比好的锂电。
飞行体会:
本想半油门飞,飞慢点省电而且好控制,但基本上要四分之三以上油门才行,半油时飞行明显动力不足,有失速的可能,此机好象没有什么滑翔能力,速度一慢感觉很难控制

网友:
我不是高手,也来差句话,呵呵!
1.我的是8.4V电池和480电机,全动力没有飞过超过 2分钟,因为爬升够快了,不需要全动力长时间爬升;估计全动力空中飞行应该超过7分钟,但是电机和电池可能消耗很快!
2.我也遇到过,我的问题最后确定是电池的问题,但是不排除软启动开关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解决,把软启动开关拿掉,直接连接启动开关断线,不过飞行时要注意控制放电,不然飞丢了自己负责,呵呵!!!!!!
3.可以用11.1V的锂电池,我没有测试过,大家都说可以,应该可以的,只不过电机和电调的寿命会短些吧!
4.不知道,没有测试过。
5.没有实际使用过不敢乱推荐,呵呵!
你的应该是运动翼龙吧?浆我的测试是,火鸟的浆效率最高,情况有可能不同,自己多做下实验,反正浆也不贵,每种买几只实际测试下。

楼主:
bs98136  在 2005-6-14 12:58 AM 发表:

我不是高手,也来差句话,呵呵!
1.我的是8.4V电池和480电机,全动力没有飞过超过 2分钟,因为爬升够快了,不需要全动力长时间爬升;估计全动力空中飞行应该超过7分钟,但是电机和电池可能消耗很快!
2.我也遇到 ...

谢谢你的指导,我有三组电池,二组8.4,一组9.6,但三组全不能全动力飞足三分钟以上,不知道是电池不好,还是没有充好电。可能是我不会飞,总不敢用小油门飞,怕失速掉下来。想用锂电加外转子无刷试试,但不知道是直驱好还是减速组好,用多大的浆,用多大的电压好,另外电机的固定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有经验的朋友可否指教一二,能上个无刷减速组的安装固定图就好了。谢谢!

网友:
east517  在 2005-6-14 00:41 发表:

我一直玩电直,最近玩了玩固定翼,用翼龙初学,是四通道的,模拟上练熟了,飞真机后摔了三次后能成功起飞和控制了,但有几个问题请教高手了。
1、原配9.6V氢电和原配480电机,全动力时能飞多久,留空时间是几分钟 ...

兄弟,你好!我也是一个翼龙运动机的玩家,我遇到的问题也和你一样,呵呵,我同时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但是现在我走出来了~~希望你可以从我的教训中得到启发,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不知道你看过我的这封贴子没有?:“翼龙在天,翼龙有悔”: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5219看完了这封贴子后,你就什么都会明白了,祝你的翼龙运动机可以重新飞得精采!

网友:
我也是玩电直的,买了一架翼龙4通的,就没怎么飞起来过,我最大的感觉有2点,第一,动力不足,第二,对场地要求高,要大的地方才能飞,感觉不爽啊。。。。

现在我的翼龙已经摔的连马达都掉下来了,正在修理,还不知道能不能飞了。。。

楼主:
tomye  在 2005-6-14 09:38 AM 发表:

我也是玩电直的,买了一架翼龙4通的,就没怎么飞起来过,我最大的感觉有2点,第一,动力不足,第二,对场地要求高,要大的地方才能飞,感觉不爽啊。。。。

现在我的翼龙已经摔的连马达都掉下来了,正在修理,还 ...

tomye  在 2005-6-14 09:38 AM 发表:

我也是玩电直的,买了一架翼龙4通的,就没怎么飞起来过,我最大的感觉有2点,第一,动力不足,第二,对场地要求高,要大的地方才能飞,感觉不爽啊。。。。

现在我的翼龙已经摔的连马达都掉下来了,正在修理,还 ...

我一直玩电直,四面悬停都会了,现在有个二平米的地方都能玩直机,但玩翼龙100米的半径不够让我耍的,飞低了怕操作不好掉下来,飞高了在眼前抬头只能看机机的肚皮,看不清姿态,连飞几天了,只有一次能玩三分钟,今天飞了三次,一次上了树,花二十元请附近楼区的保安用长杆捅下来,最后一次飞到5楼顶上,好在是平顶楼,正好飞到楼顶的平台上,上楼一看,碳杆析断了。看来先玩玩三通道的吧。从简单的学起吧。请问一代三通道的翼龙只靠尾舵转弯,打舵最大量时转弯半径是多大呀,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场地能玩一代翼龙吗?

网友:
换锂电飞行时间长了,但是电机过热时间会加长,影响它的寿命。多买几块镍氢电池,好维护,价格便宜,寿命也长,可以多次练习起降。

网友:
我觉得翼龙还蛮好飞得阿。我就是拿着朋友的一龙在球场飞的,你可以通过调节连杆所在的孔来改变灵活度,球场够的

楼主:
harrycxy  在 2005-6-14 11:49 PM 发表:

我觉得翼龙还蛮好飞得阿。我就是拿着朋友的一龙在球场飞的,你可以通过调节连杆所在的孔来改变灵活度,球场够的

是越靠进里面越灵活吗,还是反之,靠最外面灵活?

网友:
在舵机端,原靠外越灵活,在舵面端,越靠里越灵活

楼主:
harrycxy  在 2005-6-15 12:32 AM 发表:

在舵机端,原靠外越灵活,在舵面端,越靠里越灵活

知道了,谢谢!!!

网友:
我现在飞三通的。已换上168的外转子电机套装。用东明的2A锂电,11。1V,省电时可以飞上30分钟以上,强动力时约20分钟。一般都够大家玩的了。

网友:
还有要说明一个,砣机都换成了双3003。不可能会扫齿了,动作还灵活了。爽。。。

网友:
east517  在 2005-6-14 04:22 AM 发表:

谢谢你的指导,我有三组电池,二组8.4,一组9.6,但三组全不能全动力飞足三分钟以上,不知道是电池不好,还是没有充好电。可能是我不会飞,总不敢用小油门飞,怕失速掉下来。想用锂电加外转子无刷试试,但不知道是 ...

不用那么客气,你的情况我估计电池有一定的问题了,你为什么买4通道的翼龙那,3通道的很好飞,连我这样的超级老菜都可以应付。有兴趣买个3通道的空机玩玩,设备用现在的就可以了,你就知道翼龙好飞了,用手头的东西也花不了几个钱的。其实翼龙的设计初衷就不是运动,是休闲哦,慢慢的,很爽啊!现在我飞更慢的了,蝴蝶,就是风大飞不了啊,呵呵!

网友:
说真的,相对于重量来说,翼龙的动力实在太弱。

动力上去了,坠机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

前段时间我再搞两架飞机,一架是380的前拉,推重比0.5以下,另一架是280减速的后推,推重比0.6左右吧。前者一直飞得摇摇晃晃,后者一直不是太好控制,终于先后坠毁。
一气之下把380扔角落里面,给原来后推的机子重做机身改成前拉,换大桨,推重比达到了0.8,飞起来轻松多了,顶着大风飞了四五十分钟,五六个起落,一共两组650mah电池,飞机毫发未损。

网友:
换锂电池  7.4   2200毫安的    电调可以承受 电机也无问题    重量要轻50克左右    动力足  好飞的多

网友:
我的翼龙是老版3通道,原配镍氢蓄电池,飞一年多了。多配了几快电池(五快),充满电后(我掌握电充满的标志是蓄电池开始发热,温升较快了),每块飞2-3个起落,每次起落飞4分钟左右。一般掌握用全动力爬升,1/2 —— 2/3动力巡航,有时(如降落之前)关上动力滑翔一段,翼龙滑翔能力差,滑翔掉高度较快。常飞2个起落后,即使蓄电池还有电,也不再用了,另换一块蓄电池,以免万一飞半截没电了,容易飞丢了(我飞丢过一架翼龙)。而且我以为,蓄电池每次别用得太苦比较好,过度深度放电会折寿。每次换蓄电池期间休息十几分钟,让电机降降温。如果长时间高速运转,电机太热,磁钢会退磁,也折寿。
按说翼龙的飞行场地有一个足球场地大小够了,但是最好多打些余量,选开阔一些。特别是风大和周遍有大树时,防止上树或飞跑了,造成损失。另一点经验教训是:飞低空时,掌握距离别太远,远距离低空容易判断失误,导致扣地或拉不回来。当然这是指我这样的新手,老鸟另当别论。

网友:
老顽童的话对我这个新手太在帮助了。

网友:
我飞三通翼龙,感觉动力太小,自己动手,换无刷,上锂电,用7060桨(普通桨,不必用反推桨拉),1800mah锂聚,爽得很。平飞时动力只给1/3就足够了,我一般一块电池飞小半天

网友(2005-07-23):
我被逼完翼龙运动的

看样子我要动手组锂电了哎

不过11.1伏的可以用吗?

网友:
我的感受是,对没飞过的人飞翼龙慢机,所用的场地还是大于一个足球场的为好,自由度大些,本人就是在足球场里练飞的,有时心思在飞机飞行上时,光想着动作,忘记看场边的树,就撞上了。建议新手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