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一只无耐的船

楼主(2005-06-14):
我这几天玩船,加速时发现右面的桨(我的是正反桨)不吃水,到一定速度时才正常,这只桨刚起步有很多气泡,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请叙述得详细些。
1、什么船?玩具吗?为了说明问题能上个图片吗?

楼主:
就是这只,从外型上看不出问题,也不是桨的问题,因为之前玩的时候很正常。
[ Last edited by swp on 2005-6-14 at 10:05 ]

网友A:
噢!原来是它!
这是个玩具啊!改装过了吗?它就是这样的!起步时浆后冒泡正常的,待船速上来后船头翘起,浆的吃水深了就不会冒泡了!注意电池的安装位置,越往前越是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以前不是这样,现在这样则可能是:
1、马达的铜头(整流子)是不是脏了或被电腐蚀了引起接触电阻增大了。
2、原接收机里的动力驱动(电子)部分是否有焊接不良的地方,如功率管焊接时的用锡量不够。
个人的看法和分析,是否正确还请你仔细检查。

楼主:
没有改装过,从转速和扭力看,左右两只马达是一样的,最快速度跟刚买回来时差不多,应该跟接收机和马达没什么关系
[ Last edited by swp on 2005-6-14 at 10:59 ]

网友B:
啥也不懂,其实啥都厉害.敬礼!

网友C:
大概就是螺鏇槳的位置沒有調好~還有就是重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