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35号机设备上辉盛18A,外转子不转只抖动,求救

楼主(2005-06-14):
求救:华科尔35号机设备上辉盛18A,外转子不转只抖动,求救
上2cell锂
电池
,套装的外转子无刷
电机
根本无法启动,后来整了个没有改装的CD无刷电机,这回能启动,但是转动很慢,请各位大侠帮小弟解答,3个锂电没有试过
另外这个电调,半油门的时候就刹车,启动也要等1秒左右,是电调的问题还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A:
换个接收机看看,不过看起来好像是电机问题,电机连线断路或者短路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同是苦命的人,我买了个华科尔的无刷电调,回来发觉只能用在华科尔的遥控上,看来华科尔的东西兼容性超级低,只能配它自己的东西

楼主:
…国货又见国货…眼泪又见眼泪啊…
分析了一下,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估计是接收不兼容,因为拖没改的Cd转速都很慢很无力,肯定是无法拖动那么强磁的外转子的
华科尔甚至只能用他自己提供的晶体,为了买到适合的晶体,我打车跑遍全广州城,前前后后打车的钱够买个T4vf收发了
华科尔直升机甚至还只能用它自己的舵机…

网友C:
华科尔不仅舵机,连遥控设备是非标准PPM的,让你无法与标准的PPM设备相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