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设计可以飞起来么?

楼主(2005-06-14):
机翼 5mm  KT板
尾翼 3mm  KT板

中间连接的地方是 垂直交叉的KT板 中间各插一跟碳杆

机头用铝质电线 制作成简单骨架 套上个带颜色 没疙瘩的 避孕套(黑色或透明的比较好,有侦察机的感觉)
不要觉得我变态,我感觉这个形状蒙皮不好蒙,避孕套弹性又好!又便宜,所以!!!!!

9克舵机*3
蚂蚁的无刷

第一次做!估计要500克左右!

只要求能飞!不要求动作!
能飞起来么?

网友:
还是老话:动力足,门板也能飞。重心位置找好,飞起来不难。

网友:
机翼带翼型吗?

如果没有副翼,机翼得上反吧?

这个结构倒是能飞,不过头部很脆弱。

另外,舵机可能也不太好安排。

网友:
建议:
1 既然不要求动作 翼型就不要用双凸对称 用克拉克Y 机翼要有上反角
2 双尾撑隔得太开 近一点好
3 双垂尾的双方向舵太难 干脆只开一个方向舵
4 双尾撑机的平尾一般高置 但控制会更难搞 不高置又怕主翼尾流扰
5 尾撑干脆用泡沫切 中间穿碳管 比KT板好看 强度更有保障
6 要是改为在尾撑前端各装一小电机 通过V尾混控各接一个电调 可实现差速转弯 不用垂尾舵机
7 如采用6的方式做 大推力爬升 中推力平飞 小推力低头 不要求做动作的话干脆不用升降舵 制作起来简单很多 平尾也可做成高置的 初次做从简单做起 飞好了再改用舵机不迟

楼主:
双凸

有副翼

几头我想尽量一半在机翼上边 一半在机翼下边

由于螺旋桨在中间,舵机不会太好处理。

哈哈!

一会买KT板去!

网友:
这个我做过,全KT的,做过两架,一架用翼龙机翼改的,一架自己做得全包覆的机翼,370+1047很容易飞起来,不过不能做什么动作。还有就是楼上说的,这个结构不结实,摔一次就完了,所以验证以后都除役了。

网友:
是呀以这架飞机得框架是经受不住摔打的,如果机翼在延长些想必既然不能做动作至少滑翔性能可以提高,强烈建议加上反角,尾翼做单垂尾减轻工艺复杂程度加强场外飞机生存能力,避孕套做飞机蒙皮头次听说值得借鉴,正好我要做机翼不如买个大号的直接套在机翼上真是省事了~~~~~~

楼主:
晕!
马的避孕套吧?
还是大象的?

stccs111 说的很像我模仿的那个飞机
XF11 (我是在电影-《飞行家》里看到的)
但是我觉得那样有点像玩具了!卖78¥的那个!原理和您说的一样。

还有 大泡沫哪里弄到!装潢公司?

上反对稳定滑翔很有好处么?

我不喜欢3D 也不爱飞的乱马七遭 更别说快速了。
我想要个飞的不快,能滑跑起飞,那样才悠闲! 3级风能飞就可以了。
怎么让飞机又慢有稳?

楼主:
西风
你是大庆的啊?
我是七台河的哈哈!
东北老乡!

网友:
我见过累似的东西
是个无人机,两边带翼尖上反增加稳定性
人家是V尾的,翼展4米用的汽油机
你这做的好了应该很好起来

[ Last edited by douyacai on 2005-6-14 at 11:36 ]

网友:
对了这个用倒V尾倒是可以简化尾部结构

楼主:
不晓得大家折过这个纸飞机没有!
这个是我小时候折青蛙的时候自己演变出来的!

风大天就把最外边那两个立着的机翼折大点,就可以提高稳定性!
风小就折小点!升立大!高度掉的非常慢!
奇怪的是下雨天,它可以一直爬升!不掉下来,直到撞到东西或看不见为止!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6-14 10:46 AM 发表:

还是老话:动力足,门板也能飞。重心位置找好,飞起来不难。

高见,  就是还没见过飞门扳的

网友:
liujian486  在 2005-6-15 01:08 AM 发表:

高见,  就是还没见过飞门扳的

见过飞“信封”的视频,约一米,涂了红蓝相间边,画了邮票,写了地址,盖了邮戳,飞得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