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看看我自己做的电船,各位前辈多多指点吧! 谢谢! ...
请大家来看看我自己做的电船,各位前辈多多指点吧! 谢谢!!

楼主(2005-06-14):
比较多不想重帖一遍了,就给了连接吧!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谢谢!
http://www.tsmx.cn/bbs/dispbbs.a ... p;ID=597&page=1
http://www.tsmx.cn/bbs/dispbbs.asp?boardid=14&id=598
现在的问题是跑的很差,电源用的是8.4V的,
电机
电压是7.2V的.

网友A:
您那减速比是多少来着?感觉直驱会快些,看您前面的制做过程,好象您的船并不重啊?
再有您的浆咋是一个方向的呢?换个反向的吧。

楼主:
现在想想是直驱的可能会好点,但要改过来太麻烦了,还是想这么试试吧!
减速比好象是2.X.
反向的浆没搞到,只有这个了!
船体在没喷漆之前是还可以,但是... 哎~~~~ 被毁了...

网友B:
很棒的船,顶~~~~~~~~~~~~~~~~~~~~~~~~~~~~~

网友C:
电机直驱就行了,不要减速,轴的入水角太大,也就是电机安装要前移。两只螺旋浆转向相反,也就是一只顺浆,一只反浆。电池尽量前移些,通过电池反复调整重心试试。祝成功起滑。另外有这艇图纸给我一份好吗。信箱
cwm@yinlun.net

网友D:
你做双体船的话!你最好配上非常强劲的动力!不然船很难起滑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我真的没有做过船,没想到有这么多的问题. 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在尝试了!
版版说的估计是关键,我没有更好的动力系统了. 今年试过再来个大家汇报下看看还能怎么办.
船的图我就画了个工作图,1:1的,船长是900,宽350.其它的估计你也能画出个大概了!
我的信箱:rennan@ameco.com.cn 欢迎朋友交流,主要是来指导我了!
看来有必要尽快再下一次水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要不您再换个直径更大的、浆距也比现在用的大些的试试?

楼主:
等我先用现在的配置试试! 绝对考虑你的建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