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快来看看 g2 运行不起 一直停留在开始的那个画面

楼主(2005-06-14):
一直停在这个画面

网友A:
放着这个画面,再次运行程序.

网友B:
什么意思?再运行就提示已经在运行中了。

楼主:
一直都是这个画面 啥子都不得了

网友C:
我也是,不知怎么办

网友D:
如果是 XP ,需要安装 592 以上的补丁,或者 加装 ADD ON5

网友C:
装了592之后xp 出错,卸载也不行。不过用518的覆盖后,G2可用,不过卸载还是出错。谢谢提示,终于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