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暴龙配发射机、接收机和舵机

楼主(2005-06-14):
请教各位大师,我最近准备出手买一套小暴龙。但不知道怎么配置好。
1、动力和
调速器
我准备上亚托原厂的
2、
陀螺仪
不知道用什么比较好?
3、发射机买6通的行不行,和9通的操作起来没有什么实现不了的功能吧?
4、接收机和
舵机
用发射机带的不能用吗?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诚谢!

网友A:
1。用原厂的可以,也推荐用原厂的
2。陀螺仪如果经济好的话,买个GY401到位,经济中等的话,买亚托的REC500,经济不好的,买GWS的PG03(偶就是经济不好的,郁闷。。。)
3。发射器6通的可以使用,我原来用FF6,可以飞,我现在换了FF9,除了感觉尾部混控细腻了不少,其他和FF6比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4。接收器可以用发射机带的,但舵机不行,小暴龙用的是微型舵机,3个9克的和一个6克的。。。

楼主:
谢谢tomye,欣赏过你的飞行录像很棒!

网友B:
陀螺仪从经济的饿角度,GY240是很不错的,又能锁尾又不贵,不过有推荐RCE500的,说是GY401的功能,没用过,不知道。但个人觉得240对于中级玩家足够了。FF6的混控是3点的,飞3D会比较吃力,如果说行不行,那是肯定行的,甚至用4VF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