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道以上的遥控器的困惑

楼主(2005-06-14):
本人有个4同的遥控.想在买个4同的搞个8通的出来
   请教一下8通遥控器怎么控制8个通道啊,面板上我看拉下只有4通道的啊#24其余4通怎么控制啊
8通都可以接舵机吗,有无有人卖个2手8通啊

网友:
倒~不是4通+4通等于八通的
主要控制还是4个通道,其他通道或辅助,或与主控通道混控
如果你打算用两个4通的,倒是可以实现八通,不过飞机上你要接2个接收机,还要不同频,另外,你还要4只手来操纵这些东西

网友:
找个遥控器说明书看看吧,楼主的想法也太简单了一点了:-)

网友:
我顶!这样都被你想出来了...

网友:
8通和9通很多是连动控制,简称混控,飞直升机的时候就需要这些控制,这些控制是电脑来控制及调整的,所以通道多和通道少的区别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楼主:
哦知道一点拉谢谢大虾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