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450XL旋翼头是不是装错啦???

楼主(2005-06-14):
哪位大虾帮我看看我的450XL是不是哪里装错了, 刚刚装好还没飞,在客厅试了一下, 高速时振动厉害,低速时有时大桨在空中乱舞,完全不受控制.

网友:
PITCH检查过了吗?双桨调好了吗?大桨是不是夹得太紧了?

网友:
和我开始犯的错误一样,大浆夹装反了,大浆夹球头是连到摇臂的短边

网友:
你的平衡杆固定座整个装反了,只要上下调换方向就行了,注意在调换方向时不要再动SF臂了。

网友:
发完回帖后又仔细看了一遍图,听我的没错,把平衡杆固定座上下翻个面就行了,短的那边跟大桨夹相连。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果然是, 谢谢楼上的.

网友:
另外你控制副翼的2个L型摇臂多出来的地方要割掉的
否则会和机头罩有干涉的情况发生影象副翼的动作
还有副翼控制框的2跟金属杆有长短之分的
装好后金属杆的球头应该是正好对着副翼固定座的固定螺丝的
照片上看不清楚你自己查查看吧
SF摇臂是肯定反了哦

网友:
hyf_lj  在 2005-6-14 23:41 发表:

另外你控制副翼的2个L型摇臂多出来的地方要割掉的
否则会和机头罩有干涉的情况发生影象副翼的动作
还有副翼控制框的2跟金属杆有长短之分的
装好后金属杆的球头应该是正好对着副翼固定座的固定螺丝的
照片上看 ...

呵呵,比起我第一次安装,怎么样?

网友:
没有仔细看,真不好意思!

网友:
tomye  在 2005-6-15 00:01 发表:

呵呵,比起我第一次安装,怎么样?

说老实话细节装的比你好
不过大问题比你多

楼主:
哈哈,平衡杆固定座装反了. 已经改过来了,其他没有什么问题,L摇臂也割了.试飞了一下.靠,果然名不虚传,非常稳定哦.调双桨也很容易. 一块电池飞悬停飞了12分钟~~~~~~

网友:
恭喜恭喜
早日进入倒飞

网友:
benny  在 2005-6-15 23:15 发表:

哈哈,平衡杆固定座装反了. 已经改过来了,其他没有什么问题,L摇臂也割了.试飞了一下.靠,果然名不虚传,非常稳定哦.调双桨也很容易. 一块电池飞悬停飞了12分钟~~~~~~

哇,看来benny兄以前有基础的啊,有照片或录像看看吗?

楼主:
哈哈,倒飞~~~还得好好练习呀,现在只能对尾悬停.对头还没搞定呢.

拍录像太麻烦, 相机也没人帮着拍,放在石凳上自拍了两张,不是很清楚.相机像素太低,凑合着看吧.

[ Last edited by benny on 2005-6-16 at 21:25 ]

楼主:
好像服务器有问题,图片传不上呀

网友:
嘛的,我安装3DPRO也范了这个错误,也反了,火

楼主:
上图

[ Last edited by benny on 2005-6-17 at 13:14 ]

网友:
搞的我也想入450XL了,你的机机买回来就这样吗,还是加过金属升级件的?

网友:
又一台武装到牙齿的飞机哦
漂亮啊!!!

楼主:
"搞的我也想入450XL了,你的机机买回来就这样吗,还是加过金属升级件的?"

450果然不错,飞行相当稳定. 金属件是升级的.原配的是塑料件.

网友A:
我的450X按照说明书的长度来装,就是负螺距只有-2,除了要调连杆长度外,还有什么可以调螺距的啊?

网友B:
请你现在看一下“亚托栏目”中我的怎么没得负螺距的标题,今天我已在那里详细介绍了如何调整负螺距的问题,请你按照介绍去试一试,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