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舵产生夹角怎么办?

楼主(2005-06-15):
周日飞的两架飞机,我的Extra300和Jerryfly的Cap232,升降舵都有夹角

他的使用叉形钢丝,我的用一个钢丝穿起来两边,用一侧推拉

两架飞机在天上一个德行。。。。

拉筋斗的时候,半筋斗,不用改出,自己就改出了。。。。变成正飞

不幸的是,作失速螺旋改出的时候,居然他也自动滚转。。。。。害得我手忙脚乱,幸亏临急反映正确,没有错误操作,在距离地面1米的地方挽救了飞机

应该怎么办呢。。。。

症状就是无论什么俯仰动作,都伴随滚转~~~

网友:
那么高深的问题,不懂……

网友:
呵呵,当副翼用啊?

楼主:
是啊,可是不是差动的。。。。

网友:
换大力舵机  舵机后置+球头双推   方向舵用绳拉

楼主:
球头是什么意思?

网友:
球头拉杠~~~减小舵面间隙

楼主:
还是不明白。。。

网友:
掺照一下TOC大机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
这说明升降舵左右两部分舵角有差异,捡查消除之!两边用钢丝穿起来,单面拉是错误的!绝对不能平衡!用叉型钢丝是对的!但要注意:拉杆要在机身正中,舵机要稍偏一些,这样才能使两边平衡!

楼主:
问题是,飞机里面没有三室两厅,不是想要把舵机放在哪里都可以。。。。老大

卖给我飞机并帮我安装的好朋友周末会测试一下,希望能有解决方案,若是实在不行,考虑用两个舵机,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6-15 23:29 发表:

问题是,飞机里面没有三室两厅,不是想要把舵机放在哪里都可以。。。。老大

卖给我飞机并帮我安装的好朋友周末会测试一下,希望能有解决方案,若是实在不行,考虑用两个舵机,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很间但,你可以在适当的位置做个舵机架.

楼主:
那个飞机肚子里面实在是没有空间了,除非安装到根本手伸不进去的位置。。。。。

网友:
Z老大说的对,只是舵机转动过程中是回左右晃动的不是直线推拉,理论上是无法消除叉型钢丝差动的,减少舵机转动偏角,增大舵盘直径回好些,

另外将舵机放倒应该是最佳方案(只有上下晃动没有左右晃动),只是不好固定.

楼主:
哎,还是放到后面两个舵机肯定可以解决,但是代价太大了。。。。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飞机本身就有问题,比如机身是扭的,水平尾翼和机翼有夹角,垂直尾翼不垂直,都有可能哦。

楼主:
会,但是绝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伴随的滚转极为严重,一个半筋斗,就自动改出了。。。。也就是说自动横滚了180度!

网友:
“夹”什么“角”喔?说了半天就是“差动”啊!!!!!

楼主:
差动怎么产生的,什么现象呀?不是夹角?是因为一侧的升降舵突然长长了?哈哈~~~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6-17 08:37 发表:

差动怎么产生的,什么现象呀?不是夹角?是因为一侧的升降舵突然长长了?哈哈~~~

用手左右晃动机身内升降舵连杆就明白了,当然升降舵连杆必须是分叉那种.

楼主:
哎,希望老孙尽快帮我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