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暴龙不停摆尾,我就快疯了!!!(终于搞定了)

楼主(2005-06-15):
我的小暴龙换了电池还是摆尾,我能换的基本都换了,还是摆尾,就快把我气疯了!NORMAL下有轻微摆动现象,AVC下严重摆尾。感度只有5都不行。哎,真麻烦啊!
有谁能给我个思路,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5 at 18:28 ]

网友:
iceman  在 2005-6-15 09:09 发表:

我的小暴龙换了电池还是摆尾,我能换的基本都换了,还是摆尾,就快把我气疯了!NORMAL下有轻微摆动现象,AVC下严重摆尾。感度只有5都不行。哎,真麻烦啊!
有谁能给我个思路,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

您的發射器/陀機/舵機為何?

楼主:
mildseven735  在 2005-6-15 09:57 AM 发表:

您的發射器/陀機/舵機為何?

发射机:FF9
舵机:GWS PICO F/BB 轴承版
陀螺:亚拓RCE500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5 at 10:04 ]

网友:
iceman  在 2005-6-15 10:00 发表:

发射机:FF9
舵机:GWS PICO F/BB 轴承版
陀螺:亚拓RCE500

FF9的設定是最麻煩的,
1上下跟軸需關掉
2,如果感度線是接再第五動,通常第五動開關都設在F,而且開關有時候是反的,建議您開/關試試
3,如果感度線是接再第五動,則感度是在舵機行程做調整,+%  -%都在約75%
4,不能在GY模式下設定
以上如果沒問題,請檢視
1,尾舵機連桿在打左舵時,連桿是否頂彎了,如果是,請將舵機往前推智不會頂彎為止
2,尾主軸是否彎曲
3,尾懸翼夾座球頭/連桿頭/尾懸翼控制組是否順暢
4,尾舵機中立點及左右行程量是否相同
如果以上也沒問題,建議換顆尾舵機試試,
如果在不行,使出殺手澗,那就是將桿度線拔除,直接在陀機上調整桿度約75%既可,因問題大都出在FF9遙控器設定,FF9在這方面就像走迷宮一樣,有時候真是不敢領教

网友:
iceman我和你的配置一样,我的感度设定是高80% 低为70%。我试过了,最高可以设到85%。我觉得应该是你的尾舵机的安装调整有些问题。你上几张片片来看看。

网友:
嗯,像mildseven735所说,把感度线拔掉,排除不是遥控器设置原因先

网友:
啊,我也学到东西了,谢谢mildseven735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在设定为5%时都不管用的现象来看,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陀螺仪经过碰撞内部电路已损坏了。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本来飞得好好的,经过某一次碰撞后就开始锁不住了,感度调多高或调得再低都不管用,但是在非锁尾的模式下还是可以使的。
    我拆开陀螺仪检查,最后发现是角速度传感器内的压电陶瓷上的连线断了一根,可是那根联线不吃锡,焊的时间稍长了一点压电陶瓷上的镀膜就损坏了,这回是彻底歇菜了。
    你试一试非锁尾时的情况,如果还能用的话就别再浪费功夫了,只能忍痛撒米换一个了。同情啊!

网友:
亞拓RCE-500陀螺儀目前在台灣使用時遭撞擊除了沒被車子壓過外,到目前還很少壞掉的,有的連外殼都撞開了再裝回去都還沒壞,所以陀螺儀壞的機率不大!
如果不幸真的摔壞了也不用買新的,可以寄到上海-鴻飛模型,我相信他會協助您處理的

网友:
在此先谢谢了,我的陀螺仪是PIEZO 303的, 里边的角速度传感器型号:CG-16D0  CZ2,在型号下边写着TOKIN,四个插焊脚尺寸为15mm*5mm,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
      我用佳宝的焊上了,能用但是锁不住,因为佳宝的角速度传感器输出脚的电压太低。
      我检查过,其他部分没有问题,因为只要把断了的那根线搭上就恢复原功能了,麻烦帮忙找一个上述型号的传感器。

楼主:
w5108hl  在 2005-6-15 12:40 PM 发表:

根据你所说的在设定为5%时都不管用的现象来看,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陀螺仪经过碰撞内部电路已损坏了。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本来飞得好好的,经过某一次碰撞后就开始锁不住了,感度调多高或调得再低都不管用 ...

我新买的陀螺啊,才用第一次.怎么可能呢?以前的PIEZO也是如此,难道是主轴歪了?

楼主:
mildseven735  在 2005-6-15 10:30 AM 发表:

FF9的設定是最麻煩的,
1上下跟軸需關掉
2,如果感度線是接再第五動,通常第五動開關都設在F,而且開關有時候是反的,建議您開/關試試
3,如果感度線是接再第五動,則感度是在舵機行程做調整,+%  -%都在約75%
4,不能 ...

按上面的第3点调整后,终于能飞了,在此感谢mildseven735和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忙,谢谢!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5 at 18:29 ]

楼主:
试飞超稳定,放手2秒都没有问题。哈哈!

网友:
恭喜您了!!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6-15 10:30 发表:

FF9的設定是最麻煩的,
1上下跟軸需關掉
2,如果感度線是接再第五動,通常第五動開關都設在F,而且開關有時候是反的,建議您開/關試試
3,如果感度線是接再第五動,則感度是在舵機行程做調整,+%  -%都在約75%
4,不能 ...

1上下跟軸需關掉  ----  是否即是左 GYRO SENS 中將 MIX: 設定為 INH  ?
3,如果感度線是接再第五動,則感度是在舵機行程做調整,+%  -%都在約75%
  ------ 即在 END POINT 中 GYR 的設定為  75% 75%  ?

楼主:
ng3c  在 2005-6-15 09:14 PM 发表:

1上下跟軸需關掉  ----  是否即是左 GYRO SENS 中將 MIX: 設定為 INH  ?
3,如果感度線是接再第五動,則感度是在舵機行程做調整,+%  -%都在約75%
  ------ 即在 END POINT 中 GYR 的設定為  75% 75%  ?

完全正确。

楼主:
另外以为坏的电池还可以用,那个短路过的就大肚子咯,不能用了,我看看到底能用多久。

网友:
iceman  在 2005-6-15 21:38 发表:

完全正确。

多謝指教

网友:
哇~恭喜你了

楼主:
szc  在 2005-6-17 04:32 PM 发表:

哇~恭喜你了

现在一天可以飞12次,睡觉时间明显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