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钢丝弄直

楼主(2005-06-15):
找到钢丝作拉杆,用手慢慢弯,效果不好,出来的活儿不漂亮,谁有好方法?
[ Last edited by rwater on 2005-6-15 at 14:46 ]

网友A:
买来的敢死弧形的,确实有点郁闷。

楼主:
最苦恼是好不容易弄直了,稍微一吃力,就会向原来弯曲的方向变形

网友A:
按照一定的距离安排定位套管 尽量走直线,这样好一点。

网友B:
给吃点伟哥就直了
要不给看A片也行

网友C:
放在平地,用皮鞋踩住,搓!

网友D:
pinguo
在 2005-6-15 03:54 PM 发表:
放在平地,用皮鞋踩住,搓!
正途~
钢筋取直机好像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E:
rwater,你不会是拆的电缆钢丝吧!呵呵,那么多弯可不好弄。没别的好办法,只能一把电工钳,慢慢整。

楼主:
是光纤里的,拣的头,尽量用短一些,还将就

网友F:
下面放一块方铁把弯的那面朝上,用铁锤慢慢敲

楼主:
多谢各位,我挨个试

网友G:
拉!怎么拉看本事

网友H:
老兄,和没说一样啊。
我也是放在地上用脚踩。

网友I:
2把钳子

网友J:
用火烧红呀再弄直!

网友K:
钢丝的一头固定的大树或电线杆子上,一头固定在汽车的牵引钩上然后发动汽车慢慢踩油门…………
对了汽车别忘了挂档
[ Last edited by szx on 2005-6-15 at 18:26 ]

网友L:
楼上的这是个好办法,不用汽车,一头绕在钳子上就能拉,而且能感觉拉长了拉直了。
但这个方法对于2米以上的有用,二三十厘米长的效果不好!

网友E:
楼上几位的方法都不可取,这是铁丝拉直用的方法,钢丝不行的。
我曾经试过,几米长的,一端绑好,一端用绞盘,拉断了也拉不直。

网友E:
楼上几位的方法都不可取,这是铁丝拉直用的方法,钢丝不行的。
我曾经试过,几米长的,一端绑好,一端用绞盘,拉断了也拉不直。
用火烧红也不行,钢丝变性了,变铁丝了,如果淬火的话,就变脆了。
不就是做推杆吗?反正也不长,还是老老实实电工钳吧!

网友:
拉直了再加热,等冷却了再松开!!

网友:
这个很好办而且很容易,找两棵距离3米的树,然后把钢丝分别两头绑在树干高一米五的位置上,然后找好钢丝中间位置,一屁股坐上去,个保个直!!

网友:
西风  在 2005-6-15 09:11 PM 发表:

这个很好办而且很容易,找两棵距离3米的树,然后把钢丝分别两头绑在树干高一米五的位置上,然后找好钢丝中间位置,一屁股坐上去,个保个直!!

钢丝弄好了,屁股弄坏了!

楼主:
共轴小子  在 2005-6-15 04:26 PM 发表:

下面放一块方铁把弯的那面朝上,用铁锤慢慢敲

对于一二十厘米的还是这个有效,一两米的就不用拉了,剪下来十几厘米,基本就是直的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6-15 03:43 PM 发表:

给吃点伟哥就直了
要不给看A片也行

太直了累啊!

网友:
面对钢丝说,硬起来!

网友:
用火烧红再拉就OK

网友:
楼上多人说了,先退火在粹火。

网友:
wbj233  在 2005-6-15 06:19 PM 发表:

用火烧红呀再弄直!

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很长的钢丝是没有必要拉直的,做模型也用不上很长的钢丝。用多少剪多少,钢丝短了,自然会直,用钳子就可以弄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