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用pe桨飞佳宝

楼主(2005-06-15):
实在是忍不住了,又发了个新贴,大家别嫌我罗索。

从朋友手里接手佳宝差不多有一年多了,时间虽长,但真正飞的时间不太多,一是忙,二是摔,基本上我还没办法将飞机真正意义上飞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坏得差不多,于是再换一台机身,重新来过,但仍然不行,不过因为自己用竹片削了两根竹条当练习架,摔机没有以为那么狠,但还是飞不太起来。
终于有一天摔得太厉害了,大桨直接砍在树上,然后掉了下来,那情景和G2里面的是一模一样:)塑料桨缺了个口,V头也断了,于是回家换上仅有的那对PE桨,V头也拆了,练飞架也拆了,狠着心一推油,奇了。。。佳宝居然从所未有地稳稳地飞起来了,稍稍加了点右舵,飞机悬住了,哈哈,令人兴奋的一刻啊,左右悠了一会儿,赶紧降落,再起飞,降落,。。。。

笔记本没电了。。。。

三点心得:
1.V头其实不一定好用,如果用不好的话
2.pe真是好用
3.pe真是好用

网友:
早看到这个帖就好了,害我一直在苦苦摸索。

网友:
真的这么好啊,我感觉V头很稳的嘛,改天我也试试PE浆,

PS.哪里比较便宜

网友:
其实自己削个木桨再用铝合金做个半可调旋翼头及廉价又好用,pe太不结实了

网友:
听我言,呵呵
PE桨的确是相当好的,但要注意斜垫片的安装,这是关键,装得不好的话,性能就不好,甚至升不起来。

PE桨为什么好?因为它的翼形好!比较一下和JABO原来的桨,塑料桨的翼型更像是固定翼的螺旋桨翼型,这种桨产生的推力可能会比较大,但不够稳,所以用原装桨飞JABO、雷鸟,总是会感觉很“飘”,即使无风。但PE桨的翼型则是直升机的翼形,稳定性是很好的。

PE桨也不是最好的,它有弱点,因为它很轻,惯量小。飞起来仍然会有点“飘”。再进一步,木桨、碳纤或ABS才是最好的。不说别的了,如果你觉得PE桨比原装桨好5倍,那么如果你换成木桨,会发现木桨比PE桨还要好!而且非常明显!更稳!有人说小电直不稳,那是因为大部分用的桨都不太好(从机构结构上找原因来讲)!

网友:
“V头”好不好用全看怎么用,这话听上去像废话,不过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

大部朋友飞的小电直发射机都是普通4通道的,不能细致微调参数。所以如果你感到装V头后太灵活,可在平衡翼杆末端配重,这样可以使机器更安定,但又不失灵活性!如果是高级发射机,建议调整ATV和EXP,调出来的性能好到你叫绝!

网友:
哦!茅塞顿开!

楼主:
vidct  在 2005-6-16 08:38 AM 发表:

听我言,呵呵
PE桨的确是相当好的,但要注意斜垫片的安装,这是关键,装得不好的话,性能就不好,甚至升不起来。

PE桨为什么好?因为它的翼形好!比较一下和JABO原来的桨,塑料桨的翼型更像是固定翼的螺旋桨翼 ...

呵呵,我刚好还有一对宽木桨,改天再试试,是不是用PE桨的斜垫片就可以了?可能还得换长的螺丝。

另外,因为我还没有试过V头和PE桨配合,所以V头的好处一直都还没能领教过,刚好添了一台FF9,改天再好好试试:)

网友:
木桨的安装方法和PE是一样的
FF9配V头再好不过了,注意调ATV和EXP,EXP调成缓慢变化的曲线,ATV行程要依据实际飞行感受调,太灵了就降ATV,太迟了就升ATV。

楼主:
可是我装上木桨以后觉得桨距好象不太够,是不是也得加上斜垫片?

网友:
wolf7250  在 2005-6-16 09:13 PM 发表:

可是我装上木桨以后觉得桨距好象不太够,是不是也得加上斜垫片?

木桨好用吗?我刚买了一副,准备在ESKY上试!
给点指教!

网友:
木桨当然是要上垫片的了

楼主:
呵呵,多谢了,因为木桨没配那个垫片,我还以为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