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炸鸡了!

楼主(2005-06-16):
今天下午去飞V-1开始还好好的,正在练旋停时突然尾浆NO控鸡鸡自转.慌了赶紧收油V-1在1.5米的高度掉下.
大浆,尾浆.尾翼.水平尾翼还有几个连杆都坏了不知是那的原因
遥控是3810ADT  陀螺GY401+9253 以前没遇见这种情况啊?郁闷那位大侠有过这样的遭遇吗?

[ Last edited by xh on 2005-6-16 at 15:23 ]

网友:
要不是设备问题,就是卡住了~~或者皮带松了。。检查你的9253看看!

网友:
我有同样的遭遇,不过什么都没摔坏。最后发现是尾浆轴承损坏导致尾浆齿轮部分融化,导致扫齿。

楼主:
我没那么好运,郁闷.

楼主:
飞翔滴→拽妹  在 2005-6-16 06:28 PM 发表:

http://img.eoshow.com/eoshow/cn/dian9.g ...

有电啊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尾旋不要紧张,开熄火降落开关,尾旋就会停止,再慢收浆距落地。

网友:
熄火开关在遥控器那啊?

网友:
从陀螺仪开始查起...........

网友:
1、可能9253坏了;
2、可能尾舵机拉杆脱落;
3、可能尾管没装好,太松,导致皮带太松,尾桨不转。

网友:
wjzy  在 2005-6-16 09:35 PM 发表:

熄火开关在遥控器那啊?

左边最长的个开关 自己在遥控器要设置的 好好看看中文说明书!!!!!!!!!!!!这样就飞!!!!晕

网友:
告诉你个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尾奖组与尾昼之间的那个顶丝送了.我已经因为这种原因摔过两次了!

网友:
我见过因为尾螺距推杆缠草造成。 也见过大齿爆造成(飞霸)。自己试过尾舵机坏造成同样结果。 要先学自悬降落再玩复杂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