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传动优化想法

楼主(2005-06-16):
能否把传动轴截成两段,中间用船用万向轴连接,是否会更耐摔?

网友:
用船用的万向节太重,我以前做船模的时候,曾经用过软轴传动,我用的是民谣吉他的E号钢丝弦(最粗那根,效果很好,只要弯折度不大于15度阻力都很小的,对于电直我还没试过,如果用在电直上,肯定要在中间加多若干个轴承,否则轴转动会晃,但耐摔程度肯定好,至少不会折弯或折断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