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了:接收机标称用6V电压,因它用的是四节电池, ...
请教大侠了:接收机标称用6V电压,因它用的是四节电池,太重了,我想用9V方块电池行吗

楼主(2005-06-16):
请教:接收机标称用6V电压,因它用的是四节
电池
,太重了,我想用9V方块电池行吗?

网友A:
首先电压太高了,行不通啊。。。四节电池怎么会重呢?你用9V的负载能力似乎不行吧。。。况且重量不是轻很多。。你要是嫌重的话可以用四节7号的嘛。。只是容量小点。但绝对比你9V强很多。。

楼主:
大侠的话果然有水平。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网友A:
千万别这么叫我啊。我也是今年才开始接触这模型的,大家有问题就出来研究研究咯。。

网友B:
不可以的,容量不够的

网友A:
容量应该够吧。。有600MA的啊。只是时间没那么长而已吧。。不过如果要配接收电池一把般都是飞油机的。那点重量没什么所谓啦。。

网友C:
7号电池是首先,9V接收机受不了,舵机也受不了

网友D:
我试验过,9v电接收机没有坏(但很危险,可能时间长了就坏),舵机坏了(哪个用力大哪个先坏,舵机里的电路板坏了),试验用的是3003,后用一节锂电3.7v(手机电池),很好用,接收距离没有试验,因为不敢飞的太远。舵机的力量感觉还可以,但没有具体数据共参考。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E:
没有必要去实验,虽然一些接收机有稳压块,
但是9V方型电池的容量才多少啊。我怕你舵机动两下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