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换了木浆后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06-17):
昨天为了周六的趣味赛,我把原来的练习桨换下来,上了木浆,原来以为上了木浆后,悬停会比原来好,没想到碰到几个问题:

1。 木浆装上后,非常紧,我的大浆夹是金属的,在没有上大浆螺丝的时候,大浆就非常紧,我都怀疑大浆在旋转的时候甩不直,不知道何故,难道是上次摔机的时候大浆夹有点变形了?

2。 换上木浆飞行,机机不是很稳,装着脚架的时候,机机悬停时候非常抖,我原来以为是脚架的问题,拆下后,抖动好一点,但是还有点抖,尤其是机机降下来的时候,也就是油门低的时候。。。

3。 本来以为换木浆后悬停时遥控器的油门推杆应该在50%左右(我用练习桨的时候,悬停油门推杆在60%左右),但昨天换上后,悬停油门和原来的差不多,并没有减少啊。。。

[ Last edited by tomye on 2005-6-17 at 09:12 ]

网友:
tomye  在 2005-6-17 09:02 发表:

昨天为了周六的趣味赛,我把原来的练习桨换下来,上了木浆,原来以为上了木浆后,悬停会比原来好,没想到碰到几个问题:

1。 木浆装上后,非常紧,我的大浆夹是金属的,在没有上大浆螺丝的时候,大浆就非常紧, ...

1.只要將螺絲鎖緊就可以了,不用擔心
2,木槳需靜態平衡後再裝上,保證就不抖,因兩跟天然材料木槳的重量多少有差距
3.浮力的差距來自於翼面積及螺距,如您原本用325碳先槳,是用60%油門停懸,而315的木槳也是60%油門停懸.那315木槳的浮力應該是比325碳先槳好

楼主:
mildseven735  在 2005-6-17 09:38 发表:

1.只要將螺絲鎖緊就可以了,不用擔心
2,木槳需靜態平衡後再裝上,保證就不抖,因兩跟天然材料木槳的重量多少有差距
3.浮力的差距來自於翼面積及螺距,如您原本用325碳先槳,是用60%油門停懸,而315的木槳也是60%油門停 ...

1。 但螺丝锁紧后,大浆几乎扮不动,就像锁死了一样,这样能用吗?

2。 木浆如何进行静态平衡啊,是不是称一下分量?把重的桨削掉一点呢?

3。 我指的不是悬停油门,而是悬停时遥控器控制油门的推杆的位置,原来我要推倒第6点的时候才可以悬停,现在换上木浆后,应该推到第5点就可以了吧,但为什么还是要推到第6点呢?

谢谢大大。。。

网友:
木桨需要做平衡,有电子称称一下最好,在轻的一边配重
还有要检查形变问题,曾经买到过一付一只桨有点翘,装上以后震动厉害,

网友:
抖动拆掉脚架,那叫掩耳盗铃,哈哈。
抖和大浆夹太紧是有关系的。

木浆可以买那种0.1克的电子称,

PITCH不是一样嘛,为何要求他5点呢?

网友:
所以说有些时候,金属件不一定是好东西,玩车的都知道,全OP金属件,那叫玻璃车。

网友:
主旋翼的配重
摘自竹蜻蜓的天空文档

楼主:
谢谢dmagic1
我明白了,今天回去试一下。。。

网友:
谢谢dmagic1
  我明白了,今天回去试一下。。。
......................................................................

十分关注你的问题,等待着你的调整报告......

网友:
主懸翼靜態平衡參考
自行diy的工具

將主旋翼套入拉直並鎖緊

差異

將所附的貼紙貼於較輕的一方,讓其平衡

如差異小,用透明膠帶補足就可以了

网友:
鎖主懸翼鬆緊度跟原來的差不多就可以,不用鎖很緊,這跟懸翼夾座是否金屬無關

网友:
我也去较正一下我的桨是否平衡!

楼主:
mildseven735  在 2005-6-17 11:57 发表:

鎖主懸翼鬆緊度跟原來的差不多就可以,不用鎖很緊,這跟懸翼夾座是否金屬無關

大大,我把木浆换上去,还没有上螺丝,大浆就非常紧了,我想松也没办法啊。。。

网友:
tomye  在 2005-6-17 15:51 发表:

大大,我把木浆换上去,还没有上螺丝,大浆就非常紧了,我想松也没办法啊。。。

只要是亞拓315木槳,裝上後,鎖上螺絲就可以了,其他不用擔心
太鬆收槳時容易打到尾管

[ Last edited by mildseven735 on 2005-6-17 at 16:01 ]

网友:
关于旋翼调平衡的问题楼上的同好已经介绍了很多了,我在这里再简单的说一下:
     1、调重心贴桨端;
     2、调平衡贴桨的重心位置;
     3、调桨型用手轻轻掰,既桨面不出现桡曲,从桨尾到桨端应是一个平面。

网友:
用个比桨略小的胶板或者铝板插入桨夹略微撬一下,不要太大力,否则桨夹会断的。然后插入木桨试试。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大大,我晚上重新进行了平衡,现在抖动的情况消失了,但同时我是把木浆桨夹的地方,用锉刀搓掉了一点,然后在配重,现在桨也松了,非常好,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谈谈用木桨的感受吧,是不是特爽,调平后的木桨飞起来的声音特好听,上海话讲“感觉老清爽!”

网友:
学习中 学习到了不少东西 以前只是知道静态配重!@嘿嘿

楼主:
w5108hl  在 2005-6-17 22:43 发表:

谈谈用木桨的感受吧,是不是特爽,调平后的木桨飞起来的声音特好听,上海话讲“感觉老清爽!”

声音确实不一样,而且明显感觉悬停电流小了,但总觉得和我上次把PE桨调的非常好后的感觉只好一点点,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还没到室外去飞。。。

网友:
换木桨后电机的工作电流变小了这是正常的,因为木桨比ABS的桨轻,所以转动惯量就小了,所需的动能就相应降低了。
       根据动能定理:E=mvv   (动能=物体的质量*速度的平方)
       因为:ABS桨长度是290mm   装在桨夹上后的长度为630mm    现取桨的质量中心为315mm
              木桨长度是315mm   装在桨夹上后的长度为680mm    现取桨的质量中心为340mm
             旋转物体的线速度=直径*3.14*转速(米/秒)
             螺旋桨的转速设为1600/分钟   每秒转速=1600/60=26.6

      ABS桨: E=0.045kg*0.315*3.14*27*27=32.45kg
       木桨: E=0.033kg*0.34*3.14*27*27=25.68kg

      根据上边的计算就可得知,木桨的转动惯量(动能)比ABS桨要小6.77kg,电机驱动质量比较轻的物体肯定会轻快多了,同时所需要的功率也就降下来了。
      祝你今天的比赛取得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