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xl如何配置电机和电调

楼主(2005-06-17):
各位高手大大,小弟准备上450xl,请教应该如何配置电机、电调效果最好

网友:
fxzh  在 2005-6-17 09:05 发表:

各位高手大大,小弟准备上450xl,请教应该如何配置电机、电调效果最好

建議使用原廠組件!可以省很多的彎路,因450xl已將电机、电调附在裡面,對於450來說,kv值過高的電機未必是好,用的恰到好處才能發揮其特性

楼主:
mildseven735  在 2005-6-17 09:44 AM 发表:

建議使用原廠組件!可以省很多的彎路,因450xl已將电机、电调附在裡面,對於450來說,kv值過高的電機未必是好,用的恰到好處才能發揮其特性

您的意思是在买450时电机、电调原厂已经配了,但问题是它有两种配置,我应该选那种,还请告知

网友:
fxzh  在 2005-6-17 11:01 发表:

您的意思是在买450时电机、电调原厂已经配了,但问题是它有两种配置,我应该选那种,还请告知

450xl所配置的是3200kv/400lf電機,25a電調,建議用15T

网友:
就原厂提供的电机、电调套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