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jabo,初学者应该备那些易损的零件

楼主(2005-06-17):
想买个jabo来练手。但我这买备件不方便,所以想一次把常用的零件买全了。请各位给点意见,除了大浆,尾桨和微
电机
外,还应该备那些。
各位能说一下自己备件的消耗数量吗,让我也有个底

网友A:
新手什么都容易坏,实在不好讲。
一般是大浆,尾浆,尾电机,顺便买各V头吧

楼主:
各位多给意见阿

网友B:
主尾桨,尾马达,平衡翼,平衡翼杆

网友C:
楼上的几位朋友说的东西已经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用pe桨的话, 可能需要拆掉旋翼头的固定片才能装上。
这种情况下, 最好多买些旋翼头做备件。

楼主:
尾管容易断吗?
还有其他一些旋翼总成的部件,像内外控制盘,主旋转头,滚珠轴承,大齿轮,主轴,还有倾斜盘等

网友C:
这些东西,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都还没坏过, 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最多各买一个作为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