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什么是ccpm

楼主(2005-06-17):
新手用ccpm好吗,有什么分别谢谢

网友A:
去看一下以前的老帖就知道了!

网友:
CCPM简单说就是用三个舵机来控制十字盘的运动,对舵机的同一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B:
这个贴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你可以仔细看看大家的讨论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page=1

楼主:
非常感谢!明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