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6-17):
最近找了个电脑电源打算做的电热切割机,可是接通电源电源风扇不转,请问在电源那一把线里是不是有一个开关线啊,要不怎么不工作啊。帮帮我

网友A:
电脑电源一般有AT、ATX的区别。现在的都是ATX,上面有一组线(两根)经过主板接机箱开关,可以短接这组线的两个端头,即启动电源。
[ Last edited by omgqqpq on 2005-6-17 at 17:07 ]

网友:
如果是ATX的,好象是短路中间两个黑头的,具体位置忘了

网友B:
是软开关。不是两个黑色线,黑色线是地线。把绿色细线接地即可。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5-6-17 at 21:48 ]

楼主:
先谢了,可是到底怎么搞!给整个准的啊

网友C:
ATX电源,就是现在常用的那种。接电脑主板的那个插头上有一根线是
绿色
的,用一段电线让它与随便一条黑线
短接
,接通电源后即可。(它即是传说中的Power Good信号线)
[ Last edited by cfandd on 2005-6-18 at 11:01 ]

楼主:
呵呵~~~这么神秘啊~~!

网友D:
不是“Power Good”线。而是另外一个“power on”线,记得好象是紫色的。
该线平时有5V的电压,与地线相连后降低到0V,这时电源才能启动。

楼主:
我已经试了cfandd的方法,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