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 4VF飞亚拓450X

楼主(2005-06-17):
各位模友:
    看了很长时间的贴子,发现目前亚拓电直这个版块的人气比较高,想必是很多人现在都转向玩亚拓了吧,所以我也想顺势玩亚拓.
    发现现在买450X较为华算,但我手头没有6通道的遥控设备,目前只有一套4通道设备.由于现在手头较紧如果买了亚拓(空机+无刷套装+舵机+电池)后,就没有钱再购买遥控了.况且有很多模友说遥控最好一次到位买FF9或JR9X等高档遥控.省得以后再升级.所以我想先用T4VF来玩亚拓,练飞好最基本的四面悬停及基本航线飞行.等以后钱攒齐了再买一个高档遥控.所以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1 用T4VF来玩亚拓可行吗?我现有的设备(Futaba T4VF+飞高6通道微型接收机+GWS PG03佗螺
    2 我设想是将450X的主桨螺距用一个舵机(不接线)固定在一个最佳的角度(适合悬停及走航线),把450X当成一台主桨不能变距的普通直机来操作;
    请问各位模友我的设想可行吗?欢迎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
已经不是土法气象了,本地有用4VF飞油机的,何况你何苦要浪费450呢?作成变距完全可以飞3D的

网友:
螺距舵机和油门电调并联就可以变距了,只是这样不能倒飞,还要用用锁尾的陀螺。

网友:
4VF需要修改一下,但pitch无法在修改后调整,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调pitch的话,必须要拆4VF的发射器,比较麻烦。。。

建议楼主可以先去购买一个二手的FF6设备,飞450X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个太好的主意!
应应急还是可以

网友:
请问,我有个4VF改六通道的收发,三通道五通道混控,六通道独立,可以飞450吗??

网友:
都飞450了,遥控的钱还是不要省了。免得因小失大!

网友:
请问,我有个4VF改六通道的收发,三通道油门五通道混控,六通道独立,可以飞450吗??

网友:
应该是三六通道混控才好飞450,但无法调整螺距,只能事先调好,或者调整连杆长度。。。

网友:
可以飞的吧。我看高安推的廉价油直套装就是4VF发射机,固定螺距就行了。

网友:
穷人还是多数的,请各位大大们详细介绍一下普通的四通遥控飞450应该怎样做???
多谢了!!!!

网友:
lsybox  在 2005-6-21 03:02 PM 发表:

穷人还是多数的,请各位大大们详细介绍一下普通的四通遥控飞450应该怎样做???
多谢了!!!!

完全同意!!!
还望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
4通道飞450X有办法!俺这里出俩主意,就当是抛砖引玉了:

1.使用固定桨距。即不接桨距舵机,而是直接把桨距摇臂固定。这种方法简单,可靠,有效!

2.仍然使用桨距舵机,把它和油门通道并在一起,通过调节摇臂扭长度来控制移动距离。这种方法不见得很可靠,也不是很好调!

网友:
vidct  在 2005-6-22 03:40 PM 发表:

4通道飞450X有办法!俺这里出俩主意,就当是抛砖引玉了:

1.使用固定桨距。即不接桨距舵机,而是直接把桨距摇臂固定。这种方法简单,可靠,有效!

2.仍然使用桨距舵机,把它和油门通道并在一起,通过调节摇 ...

桨距固定在多少?

网友:
6-8度之间,要根据实际飞行情况作细致调整。

网友:
vidct
元帅说的对,我看到过廉价油直套装业务这样,请问混控怎么解决呢?e-sky 3d用什么无刷好,电调呢,推荐便宜点的?我现在原配电机用翼龙的8。4V100mah镍氢能飞,重了不少,稳多了,但3飞到3分钟就不行了,商城的AKE9。6 800mah镍氢用在这怎么样?谢谢

网友:
请看另帖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