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 4VF飞亚拓450X

楼主(2005-06-17):
各位模友:
    看了很长时间的贴子,发现目前亚拓电直这个版块的人气比较高,想必是很多人现在都转向玩亚拓了吧,所以我也想顺势玩亚拓.
    发现现在买450X较为华算,但我手头没有6通道的遥控设备,目前只有一套4通道设备.由于现在手头较紧如果买了亚拓(空机+无刷套装+舵机+电池)后,就没有钱再购买遥控了.况且有很多模友说遥控最好一次到位买FF9或JR9X等高档遥控.省得以后再升级.所以我想先用T4VF来玩亚拓,练飞好最基本的四面悬停及基本航线飞行.等以后钱攒齐了再买一个高档遥控.所以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1 用T4VF来玩亚拓可行吗?我现有的设备(Futaba T4VF+飞高6通道微型接收机+GWS PG03佗螺
    2 我设想是将450X的主桨螺距用一个舵机(不接线)固定在一个最佳的角度(适合悬停及走航线),把450X当成一台主桨不能变距的普通直机来操作;
    请问各位模友我的设想可行吗?欢迎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
huyu  在 2005-6-17 14:57 发表:

各位模友:
    看了很长时间的贴子,发现目前亚拓电直这个版块的人气比较高,想必是很多人现在都转向玩亚拓了吧,所以我也想顺势玩亚拓.
    发现现在买450X较为华算,但我手头没有6通道的遥控设备,目前只有一套4通 ...

這個問題是可行的,而且簡單,用一條Y型伺服器線接再第三通道,然後兩頭分別接電調及螺距舵機,這樣也可以使油門和螺距連動,如果螺距反了,就將羅距舵機轉180度裝上就可以了,只差無法調整曲線而已,但也有克服的方式,就是油門搖桿再最低的位置,調整螺距連桿讓他成為-2度就OK了
只是PG-03比較難調整,就算調整好了,還是得技術克服才能鎖尾,建議花點錢用RCE-500會好一點

网友:
建议你还是花钱换发射机。
发射机一个很重要,二是贬值慢。而机机是新机推出快,价格也降得飞快,银子不充足而投资在好飞机上不划算。
都有买亚拓亚拓(空机+无刷套装+舵机+电池)钱了,估计有2000多了吧。不如弄个2手3810,再用剩下的钱弄个小电直飞。等攒够银子啦,再上好飞机不迟。到时候,估计450也降价不少了,或者转让的也有。

网友:
小刀  在 2005-6-17 18:07 发表:

建议你还是花钱换发射机。
发射机一个很重要,二是贬值慢。而机机是新机推出快,价格也降得飞快,银子不充足而投资在好飞机上不划算。
都有买亚拓亚拓(空机+无刷套装+舵机+电池)钱了,估计有2000多了吧。不如弄 ...

倒确实很经济啊,不过考虑经济的话,不要买JR的设备,买Futaba的最经济了。。。

网友:
tomye  在 2005-6-17 10:01 PM 发表:

倒确实很经济啊,不过考虑经济的话,不要买JR的设备,买Futaba的最经济了。。。

huyu兄弟快来,tomye准备便宜出大九给你啦,价格是你想不到的优惠

网友:
tomye  在 2005-6-17 10:01 PM 发表:

倒确实很经济啊,不过考虑经济的话,不要买JR的设备,买Futaba的最经济了。。。

老兄你升级  有没得2手的原配无刷电机和25a电调转让哟!!!!!!!!!!!

网友:
哪去找2手3810,我想找,没有,连ff6都找不到,郁闷

网友:
biohazardv  在 2005-6-18 07:47 PM 发表:

哪去找2手3810,我想找,没有,连ff6都找不到,郁闷

一边求,一边等。近2个月来,坛子上至少出了两套3810

网友:
楼主:我原来想法也和你一样,想用T4VF先玩起来,后来从朋友那里收了一套FF6,可原打算在网上收的450X被人家收掉了,真是的!!!

网友:
桃花风云  在 2005-6-19 03:54 PM 发表:

期望有钱的 都换ff9 哈哈 3810他们看烦了 .我门求的就有了哦.

哈哈!同意!不过估计有3810的人也不会换ff9!差不太多!
所以我们的还要有耐心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