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PRO的一些小的问题

楼主(2005-06-17):
最大的问题就是尾巴,T型座和尾浆夹连接处,设计的实在不好,嘘位N大
尾浆夹上的摆臂短了这么一点点点点,如果螺丝松点,很容易会卡死。虽然在飞行中不会大碍
副翼安装在副翼杆上,实在。。。。。。。。。。。。。太松了,很容易有角度出现。上面的螺丝很容易滑牙,有副翼飞出来的可能。
这个该死的底板,洞掏的真不是位置,真好挡住马达齿轮,实在不好看出马达齿轮和大齿轮是否结合好。只能感觉。其实很好解决,只要把底板当中的孔往前面移动一点,就可以看到齿轮了。不知道厂方怎么这样设计的,估计老美眼睛可以转弯的。我是不行了。
脚架太丑,太窄,估计又是老美的审美观问题。
最后提醒大家一点,传动轴的安装一定要仔细,一定不能留有嘘位。要不然尾波齿轮结合的不好。尾波箱记得加上20000号以上的差速油(没有就去买),要不然声音太难听。(南方人叫喀拉喀拉的响)。
[ Last edited by chujian on 2005-6-24 at 10:13 ]

网友A:
你说的几点我完全赞成,如果厂家能出一套升级件就好了,原配的脚架的间距的确太窄了,我有好几次都是落地的时候稍微偏了一点点导致飞机测倒,大浆打到地挂花了,现在换成ms700的脚架好多了,而且也美观多了!

楼主:
唉,我也是,幸亏马上摆正。不过木浆太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