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能装多大尺寸的电池?

楼主(2005-06-17):
450XL能装多大尺寸的电池?电池窗能容纳的长\宽\高分别是多少?

网友:
450XL的电池安装位置与450X是一样的,在实际使用中电池的宽度不要超过33mm,高度不要超过30mm就可以装进去,电池长度应保持在80mm之内,电池长度太大将影响直机的重心平衡。

网友:
34mm宽度的电池是放不进的,偏偏几种好点的电池都是34

楼主:
这么说ELE的10C、15C 11.8V电池放不进去啦,宽度34mm。

网友:
电池的宽度比较大时(超过33mm),可以将电池吊装在电池舱的下面。
    你可以查看以前的帖子,那上边有很多安装电池的方法和图例。

网友:
完全可以安装的
ELE 15C的电池我们上海都装的上去的呀!!!

楼主:
电池舱前面装一块延伸板,将电池绑在上面后,机头罩还能装上吗?

[ Last edited by cqrz on 2005-6-17 at 20:02 ]

网友:
把鸡头下方开一个孔就可以了,ele的电池都能装进去的。

楼主:
呵呵,有点糊涂了,哪位有450XL的朋友量一下电池舱的宽度,先谢谢了。

网友:
hyf_lj  在 2005-6-17 07:57 PM 发表:

完全可以安装的
ELE 15C的电池我们上海都装的上去的呀!!!

ELE 15C的电池多宽?我的VK电池就装不上,宽度34mm,450xl

网友:
量了一下450XL电池舱的宽度:34MM

楼主:
谢谢楼上的模友,ELE的8C、15C电池也是34mm宽的,看来刚好装进去,真是绝配。

[ Last edited by cqrz on 2005-6-19 at 17: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