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升级电机

楼主(2005-06-17):
我的eco用普通的550电机,由于船速不理想所以想升级电机。
电机是13T的,普通磁钢,我也有强磁的。打算重绕线圈不知道
该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圈?大家说说吧,给点意见!

网友:
0.8 线就行

网友:
對~.8的就行~

网友:
楼主,你升级的是什么13T电机? 转子可以换的么? 还有,转子怎么重新绕线? 我拆过白皮猪550的电机,转子的线圈是用一个很小的铜片固定在铜头上,自己绕怎么处理?

又不能用焊锡吧?高温会化的

网友:
可以用高溫銲錫~

网友:
去飞高定一个~~省事多了~

楼主:
我的就是550的白皮猪,现在的绕组就是0.8粗的绕13圈。
我的意思是想重绕,是不是用细点的线多绕些圈以增加
扭距?能不能再增加转速?

网友:
那樣轉速肯定下降~

楼主:
那得如何弄呢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说说我的办法:
1、小心地将那三个小铜片撬(扮)起,这样就能将原线圈拆除了。
2、用新漆包线先在一个电极架上紧密、整齐地绕上所需的圈数(别忘了留出引线哦)后,再将线拆下来(呵呵!有点多余是不是?),捋直此线,用其的长度作为标准截取三根漆包线,目的是:这样截取的线绕好后的动平衡基本上误差不是太大,先把线的两头的绝缘部分去除后,将这三根漆包线分别绕到三个电极架上。
3、将绕好线的转子用工具(如台虎钳)固定住,六个线头按要求两两排好并用原先的小铜片压住。
4、搞个功率大与200瓦的变压器,自己动手拆除原次级线圈,用截面大于10平方毫米、做好绝缘层的粗铜条或用10多根1平方毫米的漆包线并绕10圈在变压器上作为新的次级,如果自己不会做的话也可以找店家订做,价格估计100元左右。要求:初级接220伏。次级输出的电压小于5伏,但输出电流电流要大于30安,用粗的绝缘导线连接到两根一头磨尖的碳棒上,碳棒可取自普通糊式5、7号电池里的碳棒芯。
5、在整流子上裹上湿布条(防止高温损伤整流子)后,用两根碳棒的尖头去触碰小铜片和漆包线,利用电弧的高温去融化小铜片和漆包线使之连接。为了提高焊接成功率,您可在正真的焊接前找个类似的物体上做做练习。注意!碳棒的尖头相互不要触碰,要分开1~2mm左右。尖头如被烧蚀了要再磨尖。
6、三个电极都熔焊好后就可校动平衡了。我的方法如下:在平整的木板上用刀刻两条平行的槽,将新的美工刀的刀片嵌在槽里,刀口向上,用少许502胶将刀片固定,此物摆放在平整的桌面上,将转子的轴架在两个刀口上,如有个电极始终在下,那就是该电极偏重了,在此电极的对应处粘上用环氧胶加石膏调和出的、粘稠的、不会流动的胶糊,如过粘多了就用牙签挑掉一些,不够则再加喽、、、、、直至三个电极中的每一个电极都是随机地在下面,这样动平衡就OK了。切记!胶要抹在相邻电极的槽里的漆包线上。
7、待环氧胶固化后就可组装马达了。这时你会感觉马达转得又快又稳的!
试着去弄弄看,比用烙铁焊接的可靠多了。

网友:
马达往往都是这样的,扭距大的转速不高,转速高的扭距又不大,没办法,现实就是如此啊!
再说了船用的马达对扭距的要求比对转速的要求高多了。

网友:
好复杂啊

楼主:
该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圈?

网友:
楼上不是有人说了吗?
我的用0.8的耐高温漆包线,根据模型的大小绕17~24圈自己定。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18 at 01:10 ]

网友:
可是改线圈改磁钢后,碳刷和轴散热问题怎么搞定?

我买的老颜改磁钢550,才跑不到10分钟,轴发热厉害,靠近碳刷这头的铜片和线圈都烧糊了

网友:
大哥~妳跑十分鍾暸~人都快崩潰暸~別說妳的電機暸~

网友: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6-17 11:06 PM 发表:

关于这个问题我说说我的办法:
1、小心地将那三个小铜片撬(扮)起,这样就能将原线圈拆除了。
2、用新漆包线先在一个电极架上紧密、整齐地绕上所需的圈数(别忘了留出引线哦)后,再将线拆下来(呵呵!有点多余 ...

好贴全收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6-18 08:17 AM 发表:

大哥~妳跑十分鍾暸~人都快崩潰暸~別說妳的電機暸~

啥意思?

网友:
這么大電流跑10分鍾~已經對的起妳暸~

网友:
大电流?买电机来不就为了跑船吗? 配了老颜的水冷套啊

网友:
我們的跑5分鍾就已經很熱暸~6分鍾就沒電啦~嘿嘿

网友:
我用的是老颜的3000mah电池组阿

楼主:
我的550原先的线就是0.8的绕13圈,如果再绕恐怕就没地方了。
我感觉最多就能绕13圈,可是又想加大扭距,我到底该怎么办?

网友:
nelsonsky  在 2005-6-18 08:29 PM 发表:

我用的是老颜的3000mah电池组阿

那電流也不小暸~

网友:
请问各位楼主,你们所说的每组绕13匝550电机是什么地方买的?为什么我买的电机每组有32匝0.6-0.7线绕的呢?请你们告诉我好吗.

网友:
我这边的电子市场有各式各样的电机在卖,从131到775都能轻易买到。你那边的电子市场没有?
象540、550这样的马达10多元左右一只。

网友:
nelsonsky  在 2005-6-18 08:29 PM 发表:

我用的是老颜的3000mah电池组阿

對暸~我妄說暸~我用的SNAYO 3600~

网友:
请问26楼杭州先生,你说的电子市场在杭州什么地方?我是浙江台州,我们这里仅我一人在玩模型,我想到杭州去买.请你告诉我.

网友:
杭州市登云路上的电子市场的一楼有卖。品种较多,碳刷型131——770比较常见。
杭州市的湖墅南路(杭州汽车发动机厂的对面)上的电子街也有卖的,但品种较少。较多的是280、380S、540SH型。
杭州市长城机电市场也有卖,都是功率(体积)比较大的——用于手持直流电动工具里的,标准的低速高扭距型。

网友:
陆震毅  在 2005-6-22 09:08 AM 发表:

请问26楼杭州先生,你说的电子市场在杭州什么地方?我是浙江台州,我们这里仅我一人在玩模型,我想到杭州去买.请你告诉我.

不會吧~就妳一個~

网友:
我这里是小县城,确实就我一个,偶见大人带小孩在玩玩具船.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在玩船模,很不理解,认为是小孩玩的.我们这里的人空下来就是赌博,打麻将,打扑克.中国人素质差矣.

网友:
思想太陳舊暸~齣來吧~在那塊地方委屈妳暸~

网友:
我们这里人也少  就3个人也```最多一次就3个船跑

情况和你说的一样  目前正在积极发展船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