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大。亚拓的接收可以和ff9一起用吗。

楼主(2005-06-17):
晶体有没有要求。到底是飞高的好些还是亚拓的那个个。距离。稳定性。那个好。谢谢。

网友:
我建议用亚拓的
台湾那里用的反映比较好
晶体你只要用FUTABA原配的就OK了

楼主:
ok。谢谢了。不知道距离那个更远。

亚拓有没有。35a的电调和无刷的套装卖。单买价格高了点。

[ Last edited by hyx6688 on 2005-6-17 at 20:01 ]

网友:
GWS的R6N不错的。
如果想稳定就用GWS R8D二次变频的接收机。
当然去买一个Futaba的6通道PCM接收机也不错。

楼主:
呵呵。我有个元配的。我感觉太大了。想换个小的。

网友:
futaba 136ip pcm接收机 1x克

网友:
为什么不用FF9原配的? 其实原配挺好的,最重要的是稳定且距离远。。。

楼主:
会不会太重。

网友:
不会重的,我也是用9X的原装接收机。

楼主:
看来我可以节省米米买电池了。谢谢大家。

网友:
用原配的不错 我也是用的3810原配的694s 不错

网友:
不建议在这里偷轻
450的动力绝对可以支持一个遥控设备原装的接收机
而且现在的设备自带接收机都是PCM的
而微型接收机都是PPM的
用FUTABA 136HP、149DP和JR R700、R900的接收
非常的好用大小也正好合适
没必要再在这个上面另外投资了

楼主:
谢谢。版大。谢谢朋友们。

网友:
hyf_lj  在 2005-6-18 06:44 AM 发表:

不建议在这里偷轻
450的动力绝对可以支持一个遥控设备原装的接收机
而且现在的设备自带接收机都是PCM的
而微型接收机都是PPM的
用FUTABA 136HP、149DP和JR R700、R900的接收
非常的好用大小也正好合适
没必 ...

原配的9通将来用来飞油机,买个6通的R146IP飞小暴龙可以减16g重量,提升机动性。
可以支持是一回事,轻了减少动力消耗啊。

网友:
R146IP狂贵吧

网友:
怎么个狂贵法!超过300了吗?

网友:
daka  在 2005-6-22 03:38 PM 发表:

怎么个狂贵法!超过300了吗?

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