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ABO是不是太重了?

楼主(2005-06-17):
今天好不容易把JJ组装好,心想在G2中练了这么久终于可以飞真的了,但是油门推到最大JJ只是在地上晃晃,没飞起来,用天平一称325克,是不是太重了,请教各位了。

另外将配置附上,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电机是A.K.E Li12Deluxe 12V锂电专用马达(豪华版),配的是13T的齿轮,是不是配别的齿轮会好一些?
电池是A.K.E 1950mAh/11.1V聚合物锂电池组(幻影版),是不是电池有些重了?
飞高PPM 6通道36MHz接收机,BlueArrow 9.0g微型舵机两个,飞达混控器,GWS PG-03压电陀螺仪,PE泡沫桨,双桨已经调好了。

网友:
换原装塑料浆呢,13T应该很容易起来的

网友:
我也是用12L锂电专用电机,11V飞JB,很容易起来,电池是1800MAH,也很重,悬停一米多高,用一半多一点油阂,高飞没问题,你飞不起来,看看是不是电池没有充好,主电机齿轮是不是打没滑

网友:
如果你没有经验,就换回原来的浆,如果一定要用PE浆,那一定把垫片垫好,也可能是你的PE浆没有装好,迎角 不够

楼主:
east517  在 2005-6-17 11:10 PM 发表:

我也是用12L锂电专用电机,11V飞JB,很容易起来,电池是1800MAH,也很重,悬停一米多高,用一半多一点油阂,高飞没问题,你飞不起来,看看是不是电池没有充好,主电机齿轮是不是打没滑

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我的电池是商城里买的,第一次用,从来没充过,用之前量了一下,电压是12V,我想应该是电池里的残留电压,用了没一会儿就不行了,一辆只有8.3V了,准备明天充电。

另外各位的JJ都多重?

网友:
我觉得楼主8成是PE的问题

楼主:
zt206  在 2005-6-18 09:36 AM 发表:

我觉得楼主8成是PE的问题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电池的电力不足,换了一块充满的就好了,那一块电池调双桨时用的电力不足了!

网友:
楼主的PE桨可能没有调好。

PE桨对有经验的人来讲都是比较难调的,如果你是初次飞直升机,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

建议你用原装的塑料桨先试好要器,等熟练后再装PE桨,这样你多少会有一些概念。

网友: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的pe在家能飞来?到了外面就不行了?

网友:
因为斜垫片的安装很麻烦,稍微转几次桨,垫片位置就会变,桨距就变了。

网友:
zt206  在 2005-6-20 11:21 发表: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的pe在家能飞来?到了外面就不行了?

因为家里的空间小,空气很容易被压缩产生反作用力。外场空旷,需要更高的转速产生升力!

网友:
这是对的,但室内的空气压缩产生的反作用力还是相对很小的,影响应该不明显。

网友:
vidct  在 2005-6-20 11:24 发表:

因为斜垫片的安装很麻烦,稍微转几次桨,垫片位置就会变,桨距就变了。

有个很容易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把垫片靠旋翼头的一侧粘上一层双面胶,
一旦螺丝拧紧以后, 要用刀撬才能再把垫片换位置。

网友:
安装PE时应该将斜垫片以最大角度粘在旋翼头上,桨叶安装孔里要嵌一段套管,这样即使反复受到撞击也能较好地保持工作迎角。

PE在没有改动的JABO上使用对电池电力的利用率是较差的,表现为飞行时间大幅减少,爬升速度慢。原因是它的升力面积不足。解决办法有几种。1、换用11或12齿的马达齿;2、增大垫片角度;3、换用转速高的马达;4、使用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