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亚托没得负螺矩!!!!!

楼主(2005-06-17):
昨天弄了一下飞机 都是10字盘下降到低 也没得负螺矩 螺矩曲线也是按照论坛里面调试的 就是没得负螺矩 我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还可以调连杆长度

网友:
把你的螺距曲线贴上来看看就知道毛病在那里了

楼主:
我的螺矩曲线是看了论坛里面有个人的螺矩曲线的调整+自己在捉摸弄的 但是我把升降舵的舵机脱开 十字盘沉到低 也没得负螺矩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将攻角臂放在中间0度位置,十字盘呈水平状态,然后调连杆A和D,使大桨PITCH 为0度。然后将攻角臂上下移动,看PITCH是否正确。

网友:
按照说明书上仔细量度连杆的长度。

网友:
请按照下述步骤试一下:
   1、打开遥控器,螺距曲线设定为:高=100%   中=50%  低=0
   2、拔掉两根电机与电调的联线并做好隔离处理,以防短路。
   3、螺距舵机摇臂连杆应选择距中心10mm处,基本能实现 +、- 各10度的螺距要求。
   4、打开遥控器放在最低处,接通电池,等待3-5秒的陀螺仪自检完成。
   5、此时攻角控制臂的后边应在滑槽的最低处,但是不能死卡住,调整攻角控制臂连杆使其稍有一点空量。
   6、上下推动遥控器油门摇杆,确定上下都不出现碰、卡现象。
   7、油门摇杆放在最低处,用螺距尺测量此时的负螺距,调整大桨后面的(A)连杆,使得负螺距为-10度。
   8、油门摇杆放在最高处,用螺距尺测量此时的正螺距,一般情况下此时的正螺距应为+10度。  9、反复的上下推动油门摇杆后再将摇杆放在最低处, 测量负螺距是否为-10度,调整控制大桨的SF臂的(D)连杆以符合要求。
   10、油门摇杆推倒最大,如果达不到+10度时,向外移动螺距舵机摇臂连杆孔,再重复以上步骤直到符合要求。
   11、螺距动量行程调整完成后,将遥控器螺距曲线设定为:低=40%  中=80%-85%(螺距为+6度至+7度,根据实际飞行或个人喜好进行设定)高=100%
    希望能帮你解决了问题。祝你飞行愉快!

楼主:
又要调试了!!!!!!!!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