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90SE的测试录象,lambozghini来看看。

楼主(2005-06-18):
今天飞90SE的测试录象,lambozghini来看看跟听一听,现在引擎主针开一圈.测温又坏了,温度又不好猜测,不过烟真的是很大.....但是感觉引擎高速还是没力.做动作掉高度太大。怕怕。
点这里下载录象
[ Last edited by daya on 2005-6-18 at 02:24 ]

网友A:
看你的录像好像发动机还算很稳定啊!至于高速的时候没力,跟掉高度的问题,因为不知道你的操作手法,所以很难说清楚!如果你录像里面的是全速爬升,那么就好像是慢了一点!! 不过这个问题除了跟发动机有关之外还有跟螺距曲线的配合也有关系!你可以试试用S3810的螺距微调来改变螺距大小看看爬升的效果有没有改善!!
你用什么油啊!烟的却很大。还有我觉得你的那个测温计应该是没有坏,是不是你上次用完没有关上,所以没有电了,因为这个东西不会自己关的,我也试过一次这样用光了电,拆开换个电子就好了!!

楼主:
螺距现在是-9.5 0 +9.5,应该不算高吧?全速爬升的时候,油门在80%速度还可以,100%就慢了,我哪个测温不是没点,而是那条测温线断了,要从新焊接。嫌烦就不接了。现在主要问题是我觉得做动作太缓慢.我是否可以再进几格主针?

网友A:
你用多少硝基的油料?你的发动机是不是OS91带泵那种?说明书上说是两圈的你现在都已经去到一圈了,所以还要锁就要小心,建议一次一到两格,留意一下效果的变化,如果锁油针有用的,就要好好注意温度!

楼主:
用COOLPOWER 30%的啊,说明书是说2圈,所以我才怕怕啊。以前由于锁到0.6圈,且前期并没有热机就直接飞了,后来就死火了,下来后引擎整个都在冒烟.温度估计在140度左右.

网友A:
CP30%的油应该油针调整范围很广,我觉得你不要再锁油门了,用高硝基的燃油应该放多点才对!
我建议你见螺距调小一点,提高大桨转速,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A:
还有,你是不是一直都使用SAB的大桨,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太机不如以前的!

楼主:
我一直都用SAB浆,以前都在飞模拟器,只是最近才开始飞真机.那我就按你说的。先 把螺距调小点试试看先。

网友A:
这样你都算学得很快了!!

楼主:
今天把引擎主针扭到0.8圈,力道好了很多,试了一箱半油.引擎工作正常,暂时就先这样玩着先,下来要仔细调下螺距曲线了,谢谢lambozghini啊.

网友B:
飞完模拟器就直接玩90SE?真是有米之人!我也是模拟器派的,它作用可真不小:)
楼主的视频我怎么下不了呀?

网友A:
飞得不错啊!
你做过什么调整了?

楼主:
引擎再调猛些,曲线从新调整了下,油门舵机跟螺距舵机互换,遥控器换FF9.其他都没改.呵呵。

网友A:
调整好就好了,飞行愉快!!
有问题就大家一起研究了。

楼主:
好的,谢谢啊!有没有QQ?QQ上聊

网友A:
不客气!
QQ:3944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