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小龙起飞还是打转?

楼主(2005-06-18):
配置:遥控器:FUTBA FF6,陀螺仪:GY401,亚拓35G定速调速器
症状:起飞前、后尾巴快速朝右旋转,打尽陀量,尾巴风量很小,还是旋转。
自己试着调整:陀螺仪正、反向试验,螺距规测量过螺距,传动皮带的松紧,调速器调整试验。
              等等。能试的都试过了。
还请各位大大们出出主意,不胜感激。

网友:
圆谎  在 2005-6-18 08:51 发表:

配置:遥控器:FUTBA FF6,陀螺仪:GY401,亚拓35G定速调速器
症状:起飞前、后尾巴快速朝右旋转,打尽陀量,尾巴风量很小,还是旋转。
自己试着调整:陀螺仪正、反向试验,螺距规测量过螺距,传动皮带的松紧, ...

陀螺儀反向,
再陀螺儀上的開關切換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RUDDER反向才可以。

楼主:
发好帖后仔细再查了一遍:
1、尾翼旋转反向了,但先前也把尾翼片反过来试过了
2、在整改尾翼的正、反旋转时发现最关键的问题:皮带主传动部分(与大齿轮接触的那个零件)居然滑牙了???想想买来的时候,这个东西转动就不在一根轴上了。也有可能上次降落时,尾巴先着地蹭了一下。之后就因为正反接错烧了电调,到前几天装好调试时发生的机体快速旋转现象。
哎,无比的郁闷,又要买零件了.再调试了。
先谢谢各位,装好这个传动装置,再回复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想跟我之前發生的情況相同。
小龍在落地小休後想再上時只會不停地打轉。
我發現尾翼明顯是動力不足。關了電、捉緊尾翼、轉大齒輪、大齒輪居然可轉。
細察下是皮帶傳送齒輪鬆脫打滑,在皮帶傳送齒輪與傳送軸之間加上螺絲膠插緊,
螺絲膠到病除。
希望對你病況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