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的正反转速不一样,如何修复?

楼主(2005-06-18):
这个马达是控制方向用的,正反转速不一样直接影响方向调节。如何使反转与正转的速度保持接近?

楼主:
这是电动马达。

楼主:
原先正反转转速应该是正常的,现在两转速却不一样,请高人指点一下了。

网友:
是有刷吗?

楼主:
目前的状况是车子的方向只能右转,不能左转。拆开车子发现了马达左转的力度比右转的力度小很多。

楼主:
目前的状况是车子的方向只能右转,不能左转。拆开车子发现了马达左转的力度比右转的力度小很多,从而无法带动左转方向。

楼主:
控制方向的这个马达是S.M.C MOTOR

网友:
如果是380。480。540级大碳刷电机,可以用杯子装一些水,把电机放入水中,水要淹过电机,挤一点牙膏,用一节或两接节5号电池,使电机慢慢的转,有泡沫后五分钟就可以了,这是一种磨合电机的好方法,害虫告诉我的,很管用

网友:
马达的碳刷对中性点有一个角度,这就决定马达的旋转方问。除特殊要求,一般的马达只做成一种转向,这样可提高马达的性能。

网友:
kmmydd  在 2005-6-18 03:45 PM 发表:

如果是380。480。540级大碳刷电机,可以用杯子装一些水,把电机放入水中,水要淹过电机,挤一点牙膏,用一节或两接节5号电池,使电机慢慢的转,有泡沫后五分钟就可以了,这是一种磨合电机的好方法,害虫告诉我的, ...

高!实在是高!

网友:
 junli  在 2005-6-18 16:35 发表:

马达的碳刷对中性点有一个角度,这就决定马达的旋转方问。除特殊要求,一般的马达只做成一种转向,这样可提高马达的性能。 [/quote

网友:
junli  在 2005-6-18 16:35 发表:

马达的碳刷对中性点有一个角度,这就决定马达的旋转方问。除特殊要求,一般的马达只做成一种转向,这样可提高马达的性能。

类似汽油机的点火提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