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枪控遥控车时,车有时不能后退,但可以前进。怎么修?

楼主(2005-06-18):
玩车时,遥控其后退,车不听使唤,一动不动。这时若改遥控其前进并同时突然遥控后退,多数时候又可以后退。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修理?

网友A:
可能是双向调速器坏了。

网友B:
什么电调呀?

网友C:
接触不良?

网友D:
机械的还是电子的

网友E:
可能是齿轮组的问题。

网友F:
状态没有表述清楚呀!

网友G:
如果你用的電調里面有繼電器的話就是它作怪.

网友H:
應該不是控的問題

网友I:
后转一下为空档,后转两下才倒档,所以快速前进时改倒车要两下才是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