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寿命长,电机上的齿轮磨了怎么办

楼主(2005-06-18):
无刷寿命长,
电机
上的齿轮磨了怎么办

楼主:
齿轮有单配吗?拆卸安装齿轮不怎么容易吧

网友A:
齿轮有配套件,一套三个,有两种规格配套方式(11、13、15齿和9、11、13齿)。安装齿轮较容易,取下马达,用1.5mm内六角改锥拆下齿轮上的M3内六方螺丝即可更换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