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的联合Eagle 3D机完全可拆卸版改装成功!!!

楼主(2005-06-18):
全貌

可拆机翼

可拆垂尾,在适当的位置割开,装上销子。

可拆平尾

全拆开,当然起落架、发动机也可以拆哦!

网友:
多少级多少钱??我也想买

网友:
看贴不回,不是我的风格,我看到了女人,哈哈~~~

网友:
光用销子能固定的住吗?

楼主:
民工处有卖,垂尾销子只是定位,后面有两个螺丝固定,机翼用6个螺丝固定连接,受力的还是翼梁。

楼主:
40级的,价格和民工联系。

网友:
anzai  在 2005-6-19 12:49 PM 发表:

40级的,价格和民工联系。

谢了

楼主:
改装方案:
1.机翼改装:
该机机翼为左右对插,中间有翼梁。将原机身中间的机翼安装孔,用同厚度的轻木填上(几层凑也行),注意留出翼梁孔和尾舵机线引出孔,还可以打些减轻孔;
用普通3层板做两片与翼根翼型大1CM的连接板,两块要用钉书机订在一起做(订在外边缘),并开出翼梁孔、副翼舵机线引出孔、减轻孔和连接螺丝孔,画好中央定位线(机翼前后缘也要画);
将翼梁、机翼(翼根翼肋涂胶)、连接板组装在一起(注意定好位),待胶干后左右连接板就和左右机翼粘在一起了,拆除开始订的钉书钉,就可以分开了(所以涂胶时翼梁开孔周围不要涂胶,防止将翼梁粘住);
最后在机身的适当位置打出连接螺丝穿过孔,就可以用螺丝将左右机翼连接固定在机身上了。
2.垂尾改装
将机身后部在图片上的两处,用美工刀切开(用尺比着),在切开后的蒙板和梁的孔中装上插销,不要太长,起定位作用,再粘上垂尾;
在两个切开处,分别用IC卡做2个1*2CM的连接固定夹片,打孔、装螺丝固定就可以了。
3.平尾固定
机身后部切开后,平尾就可以直接用自攻螺丝固定了,如果怕不结实的话,平尾下面在装两个倒“L”型铝合金托片固定一下。
注意:全部改完后再粘舵面。

网友:
这个飞机好摔吗?我的北空模型的Cap232很耐摔啊

网友:
汗,szc你也会摔飞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