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3D锁不住尾,该怎么调???

楼主(2005-06-18):
设备情况:3810,GY240,飞达混控。
pitch曲线调整为:油门低速阶段时,pitch快速线性上升,40%动力时pitch达到最大值,并保持不变。240的增益为65%,锁尾功能关闭。经过测试GY240正常,用手顺时针旋转esky,尾桨明显降速,逆时针旋转,尾桨明显加速。
现在的情况是,在油门低速情况尾桨推力不够,机子逆时针转动,油门高速后,尾桨推力又过大,机子顺时针转动。结果飞起来,要不停控制尾桨动力,很痛苦
请问我改如何调整各种参数,esky3d才能锁住尾。
谢谢。

[ Last edited by 小刀 on 2005-6-18 at 23:31 ]

网友:
用混控好像不能打开锁尾功能,把锁尾功能关掉试试。

楼主:
一直是关了锁尾功能的。本来还准备等非锁尾状态下调好机机后,再打开锁尾功能的,没想到……。

网友:
发射机的混控曲线关闭了吗?

网友:
我改造ESKY3D用FF9、PG03陀螺、CD无刷尾电机,主电机也是无刷,开始情况和你的一样,调了好久才调好,现在很好飞,尾巴基本满意。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尾电机。我的体会是:
CD无刷动力很大,但配它的电调在低转速时不稳,加之混控曲线第一点不能设0以上的正数值,因为只要在0以上的值,电调会认为油门没在最低位,电调不起动,所以我的油门推到第二格左右时,尾电机才转,为此,我把PITCH调得在油门前二格没有什么变化,这时没有什么扭力,尾电机不转机机也不会打转。我的经验是:把陀螺的中立加大保证低油门时尾巴的稳定,高油门时用混控曲线调。不知道你明白了吗,就是把陀螺的中立点在原基础是加大一些,把跟轴曲线调缓一些。发射不一样,陀螺不一样,可能我的办法对你的设备无效,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调了调ATS跟轴混控(程序混控是关闭的),低油门有好转,高油门没效果。
今天再试试east517的方法。
看来发射机很重要,碰到一个不能调参数的发射机,估计401也锁不了尾。

网友:
是冤3810了,3810配GY240不能锁尾吗?我正打算买3810,3810有什么缺点?陪哪中设备的时候有缺点?最适合哪种设备?大家给解释下哈俺是菜鸟

楼主:
3810没啥问题,非常好用,很不错。
我机机不锁尾是自己没调好,准备周末请jait888帮忙调调。
欢哥也看出来啦,我调过3810的不少参数,但水平不够没调好。如果碰到个不能调的设备,那就真没招了

网友:
小刀, 你用的是什么发射机?

网友:
楼主对锁尾的概念理解都错误了!如果没有开锁尾功能,需要调的是上下跟轴,但是调上下跟轴是不能锁尾的!
开锁尾功能需要把上下跟轴关掉,因为飞达混控在油门变化时对尾舵是有影响的,所以GY240锁尾模式是否能在飞达混控上正常工作要试过才知道!

网友:
我也不清楚锁尾实际是乍样的。风吹自然是不动,但是不是打舵尾巴也不会转?

网友:
我调整的方法是:
先调机机离地前的低速时的尾巴,先关掉跟轴,调小陀螺感度,这时调中立,基本上尾巴不顺或逆时针转,加速让机机离地到一定高度,但不到二分之一油门,这时如果机机尾巴转,先用微调补充,并感觉这个修正时,再适当补充中立点的量,再加大感度到不跟综,再调整悬停点的尾巴,根据悬停时尾的偏移程度,设跟轴,设好曲线测试,再反复调整曲线。不知道看明白了吗,总之,我认为在低速时开着跟轴对调整陀螺中立点有一点点干扰,你不好确定是跟轴起作用还是陀螺在起作用,哪个起到主要作用。如果你低速关掉跟轴 时尾巴能调好,说明陀螺起作用,而且能在它的控制范围内,悬停和高速时再细调跟轴的量,调得越合适,越能保证在陀螺控制范围内。

楼主:
谢谢楼上。
你说的调中立是指发射机的方向舵量设置吧?
我用的是3810,有空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