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并口线+XP 那为朋友知道怎么和G2连接啊?

楼主(2005-06-19):
给个网址也行啊. 先谢了!

网友A:
???很简单啊,并口接电脑,9x接并口线,还有什么?
RealFlight G2中如何设置遥控器参考这里:
http://www.ga-model.com/showykjs.php?sn=39
RealFlight G2并口版在XP下的安装流程参考这里:
http://ga-model.com/showykjs.php?sn=36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哥哥了.真是大好人啊.  小弟还有个问题要问. 安装的时候接口号 怎么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