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uba的3108舵机如何装在450

楼主(2005-06-19):
听说除了尾舵外3108有点偏小,上不了螺钉,所以都用的3107。

我这里3107比3108贵一大截,但我看两者参数差不多,所以想用3108。

有人用过3108装在450上吗?

谢谢。

还有就是那个新的十字盘导杆在哪可以买到,多少钱。

网友:
3108好像太少了,3107/3108價錢是差不多吧

网友:
我的飞机上就是3108*4
3108装的时候一边穿螺丝
另一边用垫片压住就可以了

十字盘导板我的飞机上的是在上海鸿飞模型买的好象是30几元
你可以打他们的电话问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6247

楼主:
谢谢。

垫片压住是什么意思?

请问斑竹3108和hs56相差大吗?因为一个3108比hs56便宜80块钱,所以我还在犹豫是否全部上hs56。

或者斑竹给个意见,4个舵机,那些用hs56改善明显,那些用3108就凑或了

楼主:
hs55和3108的价格是一样的。斑竹认为这两个哪个好。谢谢

网友:
可以这样说如果使用过HS 56的人
你让他再换其他舵机
他是再也不会换的了
HS 56的舵机是我见过的目前尾桨舵机最好的一个
就是价格超贵!!!

HS 55和3108的价格在我们上海就差5元一个
性能上基本是一样的
回中也是非常准确的
HS 56和3108就是不同等级的产品了
所以性能也不一样
不具有可比性的

网友:
hyf_lj  在 2005-6-19 05:06 PM 发表:

可以这样说如果使用过HS 56的人
你让他再换其他舵机
他是再也不会换的了
HS 56的舵机是我见过的目前尾桨舵机最好的一个
就是价格超贵!!!

HS 55和3108的价格在我们上海就差5元一个
性能上基本是一样的
...

讲得很清楚,谢谢版大。
还想搞清楚一个问题,HS56的寿命是否对得起价格。
性能好但寿命短也不敢买啊。

网友:
HS 56的寿命怎么说呢
排除摔机的情况
寿命还是很长的

我们上海有一架飞机上全是HS 55
机主的舵机早在1-2年前就买了
使用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而且经过摔机的考验
HS 56的质量比HS 55更好
我想应该寿命比HS 55更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