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昨天。。。

楼主(2005-06-19):
昨天参加了上海的趣味比赛,在最后飞行的时候,我的小暴龙重重的摔了一下(有同频的嫌疑),从很高的地方,机头朝下,硬邦邦的摔到了地上,当时中联断掉,机头罩粉碎,其他好像没什么问题(奇怪木浆一点问题都没有)。。。

晚上回去,买了个金属中联,花了些时间把机机搞好了,看着机机的旋翼头,想到用WD40喷一下,喷好了WD40,我做了一个我非常后悔的事情,我想让WD40的液体能渗入进去,就开了遥控器,把熄火开关打开,然后两只手各按住遥控器的连杆,一只手做顺时针旋转,一只手做逆时针旋转,只见旋翼头就滋滋的乱动,本想这样就可以把WD40的液体能渗入进去,没想到滋滋了几下,电调就发出声音了,第一通道的舵机,没反映了,赶紧拔掉电池,再插上,呜呜,还是没反映,把第一通道的舵机插到第二通道上,还是一点反映也没有,就这样一个舵机废了。。。。

祸不单行,在试舵机的时候,没注意熄火开关没开,就推了油门,当时机机正好在我胸前,就这样,不但胸口被木浆打了一下,而且还废掉了单向轴承,真是晕菜了。。。。。。

网友:
昨天在家试正负螺矩 手去试一下风 打了手 痛 今天在家 遥控器没放好 一个是计时开关和倒飞开关的断了  我晕哟  一天都没弄好过

网友:
严重同情中~~~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恩 看了一下这个原装开关是日本sagami的 不过 用点代用的也可以 可能不好看吧

网友:
楼主大大,建议您不要使用在450上使用WD40。因为WD40是针对金属的润滑用的,对于某些塑料有腐蚀作用!对于塑料和塑料间的润滑,或者塑料和金属间的润滑,还是使用硅润滑油。3M有一种硅润滑油,代号8897,罐喷,可以试一下。

[ Last edited by hawking on 2005-6-20 at 09:35 ]

网友:
小暴龙确实危险

网友:
chujian  在 2005-6-20 09:12 AM 发表:

小暴龙确实危险

其它的就不危险吗?

网友:
我手上中型的就小暴龙,我的嘴巴就被打了一次,我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