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援,这个全套配置的450XL合适吗?

楼主(2005-06-19):
我是个电直菜鸟,想配置个的全套450XL,欢迎大家拍砖!

全套配置如下:
1。主机:450XL+420LF3200无刷电机+25A电调套装
2。全套金属升级件:
    HS1062金属十字盘, HS1056 SF金属混控摇臂,HS1065金属主旋翼夹座组,HS1081T 金属平衡翼固定框,HS1060 金属平衡翼固定座,HS1080 金属主旋翼固定座组,HS1078T新款另有升级件尾变距组, Hs1091连动控制组

3。 舵机:亚拓9X舵机3个
4。尾舵:亚拓6g舵机1个
5。电池:分壓充Li-Polymer 11.1V 1800mAh/12C   2个
6。陀螺:亚托RCE500陀螺
7。接收机:亚拓原装接收机72M
8。遥控器:FUTABA FF9CHP 72M
9。充电器:亚托平衡充电器

上述配置合适吗?还缺东西吗?

网友:
配置没有问题,但感觉暂时没有必要用金属件,等飞坏了再买也不迟,感觉金属件只是外观升级,实际使用效果也不比原配件好多少。另外XL的旋翼头已经大幅改良了,所以没有必要用全金属的,新手更是如此,可以减少练习时的压力。个人观点,只供参考。
升级件尾变距组已经是标准配置了,没有必要买。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9 at 12:41 ]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等联到摔机后再换金属件,我就是这样的,现在换完后都有点舍不得飞了。

网友:
接收机最好用PCM的

网友:
dmagic1  在 2005-6-19 01:30 PM 发表:

接收机最好用PCM的

可以自己买个小磁坏将电调(ESC)的控制线在上面绕3-4圈,可以解PPM机容易决抖舵的问题。

亚托的78版大已经试用过,非常有效。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9 at 22:52 ]

网友:
很好的配置
装出来的飞机肯定是一个字“稳”

网友:
hyf_lj  在 2005-6-19 05:01 PM 发表:

很好的配置
装出来的飞机肯定是一个字“稳”

那要看是谁装。

网友:
iceman  在 2005-6-19 22:55 发表:

那要看是谁装。

只要按照说明书装肯定OK的
不过设备调试就有讲究了

网友:
iceman  在 2005-6-19 13:42 发表:

可以自己买个小磁坏将电调(ESC)的控制线在上面绕3-4圈,可以解PPM机容易决抖舵的问题。

亚托的78版大已经试用过,非常有效。

[ Last ed ...

請問大哥,
試飛過成效如何?
因78大大都是測試過一段短時間,
詳細成效要靠各位大哥給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