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怎么拆单向轴承的啊,我又拆坏了,55555。。。。

楼主(2005-06-19):
这个大齿盘上的单向轴承根本拆不下来啊,我费了好大的劲,连那个单向轴承套也给敲坏了,这次损失惨重啊。。。。。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拆单向轴承的啊。。。。

网友:
看样子我比你好点,本来要单买大齿轮的,但是买不到,只好连轴承和尾齿轮一起买,现在看下来如果和楼主命运一样的话还是没有单买大齿轮的好。

网友:
我没装过450。换大齿的时候,能否大大齿轮用刀割破后换新的???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小刀  在 2005-6-19 03:28 PM 发表:

我没装过450。换大齿的时候,能否大大齿轮用刀割破后换新的???

不可以,还有一个铝套的,所以就算割烂也拿不出单向轴承的。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
拆的时候用东西垫好一敲就出来了
以后搞一个给你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
你飞了好多个起落坏掉的??????我目前还没坏一个!!!!!

楼主:
hyf_lj  在 2005-6-19 16:52 发表:

其实很简单的
拆的时候用东西垫好一敲就出来了
以后搞一个给你看你就明白了

怎么简单啊,我怎么垫怎么敲都不行啊,最后终于牺牲了,就是上次你给我的那个大齿轮,我要拆下那个单向轴承,晕菜啊。。。。

网友:
小心点弄 !!!!!!现在我也总结玩航模磨人

网友:
我也问一下,那个单向轴承没那么容易坏吧?
一般您们飞多少起落后会坏。
我已经飞过30多次感觉没一点变化呀!

网友:
正常使用寿命因该很长的
但是摔机后就不同的了
基本都是因为摔机才会更换的

网友:
谢谢斑竹回答!

网友:
我来告诉大家我是用什么工具敲的:

在五金店买整套通常是6支那种6角螺丝批,最大规格的正好敲这个轴承,另外要动用钳子,大号的,把大齿套在钳子上,钳子张开正好夹住,用锤子使劲敲螺丝批,1下,2下,3下,轴承从大齿出来了~~

网友:
我用手钻的一头,尺寸也是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