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易飞模型的飞翼用ELE的外转子无刷套装可以吗?

楼主(2005-06-19):
ELE的外转子无刷套装配7.4v锂电飞易飞模型的飞翼可以不?

网友:
上午刚试过,能飞,不快,还是用11.1v的好点,要么改小翼展

楼主:
那ele 700无刷套装呢?配7.4v锂电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能用,会爆炸

网友:
闪电飞猫  在 2005-6-19 06:14 PM 发表:

不能用,会爆炸

兄弟你有这无刷700吗?我想知道一点资料,7。4v拉里有多少呢

楼主:
这是ELE的介绍,可没说会爆炸啊,呵呵。:D

ELE esc-17p普及型无刷电调 相关介绍
6-10 节NiCd、NiMH电池 或2-3节 锂电池
连续工作电流:17A
工作电压6-12V
BEC 5V/1A(接收机稳压供电)
刹车功能(开/关)
8KHz PWM频率
通电时间提前功能-自动
高温断路保护-自动
低电压保护-自动
最高可控制转速 RPM(2-plle);200,000转
软启动

电调简单使用方法:
马达接线很简单, 把三根线接上, 如果转动方向不对, 任意把二根线反过来便可.
电调大部分功能都是自动的.
基本设置;
发射机油门: +/-100%
JR 控制器: 油门-Normal
Futaba控制器: 油门-Reverse
只有(Break on/off) 煞车需要设定.
每次上电是, 煞车设定为”off”, 没有煞车. 适合一般飞行要求.
如果要”on” 的话, 步骤如下;
首先打开发射机, 油门推到最大,
接通ESC电源, 你会听到马达发出Bee Bee 声, 把油门拖下, 这时你也会听到马达发出Bee 一 声确认

ELE ebmc700 无刷电机 基本资料
尺寸: 20x30 mm
轴径: 2.0mm
质量: 46 g
电压: 6-12V
空转电流: 1.1A
最大负载电流: 14A/60S
阻抗: 0.03ohm

减速架:
减速比1:6(KV6600) 或者1:4
双滚珠轴承,低磨擦,高寿命。
带像皮减振整流罩
高强度主轴
高强度尼龙齿轮。

无刷电机:
双滚珠轴承,高寿命。
转速:6600、4400 Prm/V/使用电压6-12V
电流5-10A
外壳集成散热片,提高散热效率。
电机前后均置通风孔,提供良好的电机散热环境,保持动力强劲稳定。

11V下 EP1047桨 推力850克

这是一款有较高性价比的产品

网友:
完全可以用。11v带7035,也可以试试看11v带6050。

网友:
爆炸了找猫算帐

网友:
小龙  在 2005-6-19 06:40 PM 发表:

爆炸?

是呀是呀!!!!!!!!!!!!

网友:
买个ELE的2030内转子KV3500配5X4或5X5桨应该很爽了。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6-19 18:49 发表:

完全可以用。11v带7035,也可以试试看11v带6050。

完全同意!  7.4V只能上大桨,但是飞飞翼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