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fox最新使用报告!

楼主(2005-06-19):
我的3dfox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飞行,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整个活动机构运转灵活,机身晃动问题也解决了,感觉好飞多了:
1.旋翼头设计精巧,做工精细,特别是金属件,很有美感!
2.控制非常灵活,打舵立马有反应,而且也不失稳定性,悬停时非常稳,可能是贝尔希拉旋翼头设计的原因吧,在做大的动作时,说停就停,不会拖泥带水,因此做大动作可以做得更大!
3.尾传动采用了防滑螺丝的设计,安装和拆卸都很方便,而且轴传动杆很粗,比ms700的粗多了,更加结实,原先的ms700都是胶水粘死的方式,扫齿时只有连传动杆一起换掉,现在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4.....最大的优点:果然如台湾和国外论坛所说,对动力设备要求非常低,原先我的3200kv电机配13t飞ms700都飞不起来,换到3dfox上面却动力十足,最让我奇怪的是,3dfox重量比ms700还要重一些,但是同样的电池飞行时间比ms700却还要长,vk1600可以持续飞行17分钟,ms700却只能14分钟左右,可能是飞行效率较高的原因吧!而我的ms700的飞行时间和我自己改制的esky3d双无刷的时间差不多!
我自己改装了ms700的脚架,更美观,哈哈,大家看看吧!!!

[ Last edited by jait888 on 2005-6-22 at 18:10 ]

楼主:
怎么看的人多,回的人少啊,大家给点面子好不好?

楼主:
错了,是没人回!

网友:
帮顶! 今天这里的人气好像差点儿!
另外想问问搂主的发射机是ff9吗?
如果是, 楼主有中文说明书吗?

网友:
这个JJ要多少钱呀

楼主:
发射机是9X,ff9的中文说明书很多模型网站都有下载的啊!
这个JJ空机几百元,具体你找商家问吧!

网友:
楼主把你的配置和价格给大家说说共享下把呵呵谢谢了

网友:
爱上遥控  在 2005-6-19 21:46 发表:

这个JJ要多少钱呀

看看这里www.elemodel.com/shop

网友:
楼主说说看你的的尾巴摆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配置:gws舵机4个,9x发射机,飞高接收机,凤凰25无刷电调,华迈4100无刷电机配8t小齿轮,240陀螺仪.
尾巴的问题其实就是大浆横轴减震橡胶太硬的缘故,换成软一点的舵机减震橡胶就对了!

网友:
我的机机也装好了!刚试飞!还不错!有些调整的问题还要向楼主请教啊!我的尾巴也有类似问题!看来也要改下减振垫!这机子调好了,应该是不错的3D机啊!我的可是全金属的!
各位有兴趣该款机子的!可以联系我!

[ Last edited by wuyaoliang on 2005-6-20 at 08:51 ]

网友:
有模友飞过3D了没有?看它的旋翼头位置比较高,据说动作灵敏度会差一些,不过,至少应该有MS700的水平吧???和450比怎么样?现在看这机子的配件也很多,在考虑是否用这机子!

网友:
jait888  在 2005-6-19 23:15 发表:

配置:gws舵机4个,9x发射机,飞高接收机,凤凰25无刷电调,华迈4100无刷电机配8t小齿轮,240陀螺仪.
尾巴的问题其实就是大浆横轴减震橡胶太硬的缘故,换成软一点的舵机减震橡胶就对了!

20级别的无刷会不会功率低了,用22或24级别的会不会更合适呢?

网友:
此外,我来告诉JAINT88模友为什么MS700轻还飞的没3DPRO久:看一台电直,如果旋翼头位置比较高,那它相对就会比较稳,但动作的敏捷度就会差一些,很明显的例子就是ZOMM400,大大个,贝尔希拉结构,但飞3D感觉还是不怎么爽;如果旋翼头位置比较低,相对稳定性差一点,但是动作就很敏捷,明显的例子就是MS700,只是希拉结构,但飞3D让人赏心悦目。
    然后,对于旋翼头高的,螺距范围可以做得比较大,因此,转速一般不需要很高,因此,效率比较高,(就类似于机翼的升阻比一样),转速也不能太高,转速太高时旋翼不平衡会造成大的震动(相对低旋翼头);对于低旋翼头,螺距范围相对小一点,因此就通过高转速保证升力,效率不高,高转速的优势是什么呢?做3D时比较能保证升力变化较小,才能保证锁尾的效果,也正因为这样,需要悬翼头比较低。如MS HORNET的贝尔希拉结构的新机型的旋翼头也是很低的,他们很自豪的声称是业界旋翼转速最高的机型。
所以说,直机是一个各部分都需平衡的整体,很多东西要兼顾,一个机型的设计风格性是很强的。

楼主:
betmanofbmw  在 2005-6-20 10:38 AM 发表:

此外,我来告诉JAINT88模友为什么MS700轻还飞的没3DPRO久:看一台电直,如果旋翼头位置比较高,那它相对就会比较稳,但动作的敏捷度就会差一些,很明显的例子就是ZOMM400,大大个,贝尔希拉结构,但飞3D感觉还是不 ...

说得好......好复杂,懒得去搞懂这么多理论了,好飞就是了!
至于灵敏度,现在感觉很不错啊,比我的原装ms700肯定是灵敏多了,反应非常快!

网友:
我说的灵敏和敏捷是不同的,反映很快那是灵敏,翻个跟斗翻得很快是敏捷!
我是超级懒人,才懒得搞这些理论呢,这是问老外时别人直接给出的结论!

楼主:
betmanofbmw  在 2005-6-20 11:52 AM 发表:

我说的灵敏和敏捷是不同的,反映很快那是灵敏,翻个跟斗翻得很快是敏捷!
我是超级懒人,才懒得搞这些理论呢,这是问老外时别人直接给出的结论!

可惜我现在不会翻跟头,现在转个圈圈飞个航线都小心翼翼地
这款机机还是不错的,希望多一些模友一起交流!

楼主:
daka  在 2005-6-20 10:32 AM 发表:

20级别的无刷会不会功率低了,用22或24级别的会不会更合适呢?

2015级别的飞3dpro已经够了,飞一圈下来电机不算烫,但是注意小齿轮齿数要合适,前段时间用10T的时候,电机明显很烫,不正常,现在换成8T刚刚好,即好飞也不烫!

网友:
我10T不烫哦

网友:
我的4200KV电机,10齿,很烫!
CHUJIAN你用的什么电机啊!

网友:
mosquito  在 2005-6-21 04:28 PM 发表:

尾齿轮开始会比较紧的。要注意松紧程度适当就可以了。

尾桨金属升级件,过天两会贴上来给大家看看。

不烦了,我现在就预定,还有其它零件嘛,大奖什么的.

网友:
mosquito要忙晕我们几个3D Pro首批飞友了哦!
期待后面的配件大量上市,最近3D Pro和黑鹰有大比拼的感觉哦!
有意思!!

对了,ele考虑出加长一点点的尾管和尾轴吧。这样ms700的桨可以用了。
原配桨是250mm的 而ms700的是260mm差10mm,尾管加长10mm应该不难的。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6-22 at 00:34 ]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的原配MS700大浆飞3DRPO的,非常稳了,就是尾巴的噪音很大哦。

电机我也想换8T了,就是原配的齿轮太紧了,拿不下来,又没拔齿器

网友:
配件已经准备好多了!!

尾桨金属 出来了哦!

网友:
周老板,对我们这几个3DPRO痴迷的模友,有什么特殊奖励嘛?我们帮你测试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