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拉烟器是如何做的。

楼主(2005-06-19):
我今天用柴油试了,没有烟喷出来,不知道是何故,能否给个具体的按装图。

网友:
排气管温度不够吧~

网友:
雾化相当重要,温度也一样,相同的级别,30级的甲醇机直机发动机可以拉烟,而固定翼 就没有效果,综合试验结果是,雾化第一,温度第二,没有好的雾化喷油,温度就是超过一定的高度也难以形成拉烟,,当然由于采用的是自身的压力供给所以效果会差些,如果采用外加的压力泵可能又是完全两种结果,个人认为任何一台想要达到拉烟的温度的甲醇机,它最于都应高于7000RPM

网友:
机器猫  在 2005-6-19 08:52 PM 发表:

我今天用柴油试了,没有烟喷出来,不知道是何故,能否给个具体的按装图。

点击这里,模型第一站内容。

[ Last edited by chdakang on 2005-6-21 at 22:41 ]